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中的双通道指的是什么双通道啊?

网友A:
你看一下这篇**:不错的**-120楼有更新: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使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4242

网友B:
就是可以做两个按键 这样好理解吧

楼主:
原来如此啊,这个要比多点触摸点击啊?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要比多点触摸点击)

楼主:
比多点触摸简单。

网友B:
肯定比多点触摸的要简单了!~

网友C:
你看一下这篇**:不错的**-120楼有更新: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使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4242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宝贝真多

网友D:
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是可以配置两个触摸感应模块, 在触摸按键很多的情况下,两个模块可以同时扫描,使触摸按键的响应速度大大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