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帮忙,本人新学单片机在AD转换这卡住了

楼主(2010-11-15):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是八位的AD吧,转出来的数最大可以是255,用cha变量就可以了。

读出来的值是AD的转换值,也就是将AD的参考电压细分255分。读出的数值就是AD转换后的数值。

所以为了得到实值的电压值,读回AD后,还要计算实际的电压值。

如参考电压为5V

cha a;
a = P1;
a *= (5/255) ;

此时a的值才是直正的电压值。

我也是新手,如有误导请高手指正。

共同学习

网友B:
先把数据手册好好看看 英语不懂的话借助翻译工具慢慢抠 专业英语没什么的 就这么点词汇

网友C:
数据手册都不看明白
什么IC你都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