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氏桥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按照理论可以得到输出频率f=1/(2*pi*R*C)
但是输出频率却基本上是理论频率的1000倍
请问大家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啊,PS:我已经考虑OP放大器频域模型了,运放用的是OP07CP,改运放正常。
谢谢大家哈~

Basic  (9.16 KB )

网友A:
先确认器件参数的选择,RC不能任意组合的,都要在恰当的范围内。

网友B:
注意单位,而且参数选值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楼主:
我选定电阻是100欧姆的电容是104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该电阻是运放的负载。
你的运放能够输出多大电流?是否带得起100欧负载?
你实验得出的振荡频率是多少?

楼主:
运放用的是OP07CP,没有考虑到它能提供多达电流,这点再考虑考虑
实验得出的频率是12.47kHz

网友C:
如果实验得出的振荡频率是12.47kHz,那么你的计算过程中使用单位错误。
理论上振荡频率应该是15.9kHz。

楼主:
如果实验得出的振荡频率是12.47kHz,那么你的计算过程中使用单位错误。
理论上振荡频率应该是15.9kHz。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chang 老师,查了一下是电容的单位用错了~~

网友D(2012-05-12):
1000倍
哈哈,确实是一个单位在误差^

网友E:
大学毕业,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F:
我也用multisim 仿真了一个wien bridge oscillator,如下图所示

仿真结果的f=29.2KHz,这个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地f=1/(2*PI*R*C)159kHz差距可远了,如下图所示

但是当我改变R的阻值为1K时,出来的结果为150Hz,与理论值比较稳合,如下图所示,有失真现象

当我把反馈电阻R4取22,RC网络如上,其结果如下

表明Rf取稍微大于2R3时,不怎么失真
表明RC网络的参数选择很有讲究

网友G:
回复 网友F:
1,阻值取小了,小心运放挂
2,741带宽有限,不可以输出无限的频率。顶多1M/(3*10)=30K左右
3,741运放的SR有限,限制了功率带宽。输出10V不失真只能为10KHZ左右
4,反馈回路的温度特性,导致输出频率和幅度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