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15):
由于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和并口,因此想用usb转串口实现通信,但是在超级终端上没有显示。驱动安装的正确,usb转串口需要设置吗?还有usb转串口线有严格要求吗?普通的可以不?

网友A:
你看看是哪个com口

网友B:
对串口线没有严格要求,普通就行

网友C:
看你的端口设置错误没

网友D:
楼主好好看看设置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