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堆MATLAB书,还是不会建模

楼主(2010-11-15):
理论联系实践还是挺难的啊

网友A:
我简单的讲一讲系统识别.

最小二乘法常常被用作多项式逆合,这里被用做拟和系统的输入输出。一个加热系统, 理论上与一个一阶的RC系统非常相似,只是电阻,电容换成了热阻,热容。加热系统的输入是热量, 可以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或者是简单的控制通断时间(周期必须远小于系统的热时间常数)来调节;加热系统的输出是温度。

下面的图形是理论上加热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系统输入为一个方波,即加热一段时间后,自然散热一段时间。

下面的图形假定为实际测量的输出,是用上图的输出加上噪声所形成:

用最小而乘法对实际测量的输入输出作系统识别, 可以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识别中阶数越高, 拟合的越好,甚至可以把一个小小的毛刺拟合出来。下图,是用识别出的传递函数的输出与实际的输出比较的图形。

网友B:
匠人 你都能把股票跟PID扯一块去 还愁搞不定建模呢

网友A:
哈哈,我正考虑是否要把如何建模部分加入到我的讲义里, 看来是不用了。

其实, 大多数人只要知道如何能得到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 可以进行仿真运算就够了, 没有必要了解具体的细节。
如果知道系统的特性, 比如系统的微分方程之类, 可以用状态空间法建立模型;
或者通过测量输入(一般使用一个方波)和输出, 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系统的零极点, 然后用手工剔除特大极点(极点越大, 对系统影响越小)和极其接近的零极点(可以认为是噪声引起或者是轻微的系统扰动), 来识别系统。随后通过识别出的传递函数生成一个 simulink 的子系统用于仿真。

网友A:
说到股票, 我做过很多种数学工具来分析股票, 什么Fir, iir 滤波器, 系统识别等等。最后的结论是:

数学工具对股市预测的准确度为50%, 我相信动物园里的一只神清气爽的大猩猩可能会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我发现, 技术分析最有用的工具居然就是最简单的直线-----趋势线, 可以与大猩猩比肩。

楼主:
哈哈,我正考虑是否要把如何建模部分加入到我的讲义里, 看来是不用了。

其实, 大多数人只要知道如何能得到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 可以进行仿真运算就够了, 没有必要了解具体的细节。
如果知道系统的特性, 比如系 ...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我也只是希望知道如何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比如一个加热系统。
highgear的讲义在哪里有下载吗?还是藏在自己的硬盘上等我上门来盗取?
highgear给我们上上课吧?

楼主:
说到股票, 我做过很多种数学工具来分析股票, 什么Fir, iir 滤波器, 系统识别等等。最后的结论是:

数学工具对股市预测的准确度为50%, 我相信动物园里的一只神清气爽的大猩猩可能会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我发现, ...
引用 网友A:

股票的技术分析一旦被庄家知道,就会有操盘手利用这种技术进行诈骗,诱多或诱空。——这就是失效的原因之一。

网友C:
找个人口授心传
技术这种东西,口授心传是最快的

网友A:
Matlab 测试程序如下:

Ts = 0.05;
sysc = tf([0 1], [1 1]);
sysd = c2d(sysc, Ts);
t = 0.1:Ts:20;
x = square(t);
yd = lsim(sysd, x, t, 0);
ys = yd + 0.1*rand(size(yd));
[numc, denc] = LeastSquare(x, ys, 60);
sysd_hat = tf(numc, denc, Ts);
yhat = lsim(sysd_hat, x, t, 0);
plot(t, ys, t, yhat);

最小二乘法程序, x, y 为输入输出, N为阶数:

function [numc, denc] = LeastSquare(x, y, N)
count = length(y);
M = count - 1;
ai = zeros(N*2, M);
for i=1:N
    ai(i, i:M) = x(1:(count-i));
    ai(i+N, i:M) = -y(1:(count-i));
end
bi = y(2:(count));
xd = (inv(ai*ai')*ai*bi)';
numc = [0 xd(1:N)];
denc = [1 xd(N+1: N+N)];

楼主:
先给H加条裤子,再慢慢研读

楼主:
关于这句:“用最小而乘法对实际测量的输入输出作系统识别, 可以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识别中阶数越高, 拟合的越好,甚至可以把一个小小的毛刺拟合出来。”

想知道的正是如何拟合出这个传递函数。
比如说我可以人为地给该加热系统一个类似图1的系统输入方波,并测量出输出(温度曲线),那么如何根据这条曲线倒推成一个函数?

楼主:
补充一下,我不关心那些毛刺

楼主:
哪有matlab下载?
引用 网友D:

用电驴去驼吧。2010B,最新版的,有4个多G。

网友A:
9搂的程序就是“根据这条曲线倒推成一个函数“

function [numc, denc] = LeastSquare(x, y, N)

解释:x 为实际测量的输入, y 为实际测量的输出, N 为可能的系统传递函数的阶数。
结果: [numc, denc] 为连续域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的系数序列。

上面的测试使用了 60 阶, 得到的是 60 阶的传递函数, 这么高阶是为了展示拟合效果。实际上, 只需保留系统主要的极点, 构成一个低阶的传递函数。

楼主:
h老师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atlab?
我运行你的程序,报错。

Warning: Simulation will start at a nonzero initial time.
> In warning at 26
  In lti.lsim at 91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LeastSquare'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 function [numc, denc] = LeastSquare(x, y, N)
Error: Function definitions are not permitted in this context.

网友A:
这是路径的问题。把 function [numc, denc] = LeastSquare(x, y, N) 另存为一个leastSquare.m 文件, 与测试的 .m 文件放在同一目录, 并在 matlab 的 File->Set Path 中加入当前目录。

楼主:
测试成功:

楼主:
多谢h老师指导,待俺消化消化再讨教

网友E:
数学这东西很高深的!MATLAB学好了不一定就代表你会建模了,因为IDEAI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F:
哈哈,我正考虑是否要把如何建模部分加入到我的讲义里, 看来是不用了。

其实, 大多数人只要知道如何能得到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 可以进行仿真运算就够了, 没有必要了解具体的细节。
如果知道系统的特性, 比如系 ...
引用 网友A:

仁兄哪里任教?

网友F:
说到股票, 我做过很多种数学工具来分析股票, 什么Fir, iir 滤波器, 系统识别等等。最后的结论是:

数学工具对股市预测的准确度为50%, 我相信动物园里的一只神清气爽的大猩猩可能会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我发现, ...
引用 网友A:

50%最没价值。呵呵。
如果1%的准确度,可以反过来做,都很有价值。

网友D:
用电驴去驼吧。2010B,最新版的,有4个多G。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电驴下的没病毒吧?那啥360杀毒都卸载了

网友D:
我也在打算对股票进行数学分析

楼主:
多谢指教!
电驴下的没病毒吧?那啥360杀毒都卸载了
引用 网友D:

那么热门的资源,要是有病毒的话,老早就会有人提意见了。据此判断应该没有病毒

网友G:
看MATLAB的书有个屁用 ,不知道专门有门课程 叫《系统辨识》么? 双控专业的基础课

网友H:
关键是中文的MATLAB的书,没有一本写的好的。

网友I:
数学工具对股市预测的准确度为50%, 我相信动物园里的一只神清气爽的大猩猩可能会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我发现, 技术分析最有用的工具居然就是最简单的直线-----趋势线, 可以与大猩猩比肩。

:lol

网友J:
MATLAB本来是个工具。真正的理论还是其他课本里。

网友I:
说实在,每每看到highgear发贴内容,都觉得非常实在又有深度.

楼主:
看MATLAB的书有个屁用 ,不知道专门有门课程 叫《系统辨识》么? 双控专业的基础课
引用 网友G:

辨识是一种实验统计的建模方法
如果不是为了用matlab仿真,谁会去折腾建模

网友G:
那你应该去看 用matlab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    里面有提到系统辨识工具箱

网友I:
请教H sir 怎样解决matlab 7中audiorecorder的bug!

用matlab运行时,在stop(rec)处matlab卡死了,没有反应,

rec = audiorecorder(Fs, 16, 1);
record(rec, 0.8);
pause(0.2);
wavplay(Transmit, Fs);
pause(1);
stop(rec);  %在此处停止了,单步也试过

查看了help和网上资料,也得不到相关解释.
因为改成以下后,还是一样,所以应该是matlab的bug
rec = audiorecorder(Fs, 16, 1);
record(rec, 0.8);
pause(0.2);
stop(rec);
没有试过windowsxp下录音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那你应该去看 用matlab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    里面有提到系统辨识工具箱
引用 网友G:

这个建议收到,谢谢哦

网友A:
回33楼 nongfuxu:
audiorecorder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录音机正常工作, 比我用c#做录音机的时间还要长。这段代码在很多机子上能正常工作, 如果在你的机子上部工作, 清检查驱动程序, 再改变上面的 pause 参数试试, pause(0.2) 是试出来的。

高工老头:
matlab 很多不同配置的版本, 比如 5M 的绿色精简版, 只能做些简单的数学 运算; 还有几个 100 多M 的免安装绿色版, 大部分的功能都有了, 可以放在 u 盘里, 到处运行; 4G 完整版, 估计有传说中的c/c++代码生成等等怪兽级工具。 我用的是 130M的绿色版。

网友K:
路过。。太高深了

网友A:
现在深入浅出的好书实在太少, 很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基本上是一堆理论, 尽可能的深奥, 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水平, 与具体的实践严重脱节。

楼主:
现在深入浅出的好书实在太少, 很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基本上是一堆理论, 尽可能的深奥, 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水平, 与具体的实践严重脱节。
引用 网友A:

内行人不屑看,外行人看不懂。

匠人感叹,这些搞理论的人都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

楼主:
趁着highgear在,请教一下:
加热系统如果有较大滞后性,是否还能沿用你昨天的方法?

网友L:
matlab是挺好用的,可以做做其它的东西

网友A:
上面的最小二乘法可以连一根毛刺都可以识别出来, 滞后特性当然也可以辨识出。对于大滞后系统的处理, 已有很多的现成方法, 常见的有斯密斯补偿等等。

网友G:
现在深入浅出的好书实在太少, 很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基本上是一堆理论, 尽可能的深奥, 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水平, 与具体的实践严重脱节。
引用 网友A:

内容很多啊
要看三类书    第一是 控制理论的基本原理相关 包括古典控制理论和离散控制系统相关的
第二类  是计算机控制理论  内容和离散控制系统差不多  更深入一些  有本瑞典人写的教材 还不错 是很多学校考博 考研的指定参考书
第三类  就是像MATLAB和特定MCU实现具体算法和设计的书  这种书很多,不过好书真是太少了,很多都是草草了事

网友G:
上面的最小二乘法可以连一根毛刺都可以识别出来, 滞后特性当然也可以辨识出。对于大滞后系统的处理, 已有很多的现成方法, 常见的有斯密斯补偿等等。 ...
引用 网友A:

大滞后的系统用大林算法比较好

网友M:
路过:lol来灌水的...呵呵:lol

网友G:
我感觉  直流电机调速是控制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应用实例,系统模型比较明确,控制算法也比较简单,可以看看用MCU来做直流调速方面的书
现代直流伺服控制技术及其系统设计  秦继荣,沈安俊编著
这本书是我看控制理论应用的最好的书了

网友N:
做辨识,如果是实际项目,最好有一个先验的模型,比如知道用一阶系统去逼近实际对象,再通过输入输出获取模型的参数。 最好用低阶系统是逼近,太复杂可能最后的结果自己也难以掌控了。

最简单的辨识就是用一个阶跃输入,再根据输出获取对象参数或控制参数,这好像有些简单,但现实中确实使用最广的。可以看看过程控制方面的书,PID的整定就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O:
匠人最近在研究莲花宝典?还要用到MATLAB?

网友O:
回复 网友F:

可能大家还没有领会股市的根本:让我来告诉大家我所理解的股市:
股市的涨跌是由所有股民和机构共同投票决定的。而他们做出投票的依据就是他们各自的感觉。数学模型再牛B,也测不到大众的心理。所以,那些还试图用数学方式预测股市的人,死了这条心吧。。。。。。。。。。。

楼主:
做辨识,如果是实际项目,最好有一个先验的模型,比如知道用一阶系统去逼近实际对象,再通过输入输出获取模型的参数。 最好用低阶系统是逼近,太复杂可能最后的结果自己也难以掌控了。

最简单的辨识就是用一个阶跃输入,再根据输出获取对象参数或控制参数,这好像有些简单,但现实中确实使用最广的。可以看看过程控制方面的书,PID的整定就是用这个方法。
引用 网友N:

呵呵,俺就是想用matlab仿真PID算法呢。苦就苦在不知道那个加热系统的传递函数

楼主:
匠人最近在研究莲花宝典?还要用到MATLAB?
引用 网友O:

呵呵,是啊,用matlab不是省时省事么。不过不太省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P:

——这句话不一定对。我觉的大众的心理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仿真”的。倒是单个个体的心理不好揣摩。

网友G:
加热系统一般是一阶惯性加一个滞后 e^-TS/(TS+1)

网友G:
这种已经大概明确了系统的东西  应该是不难的   先测出数据 然后用工具箱里面的函数辨识出参数

网友G:
辨识出系统模型   可以建立仿真模型
PID参数 可以采用ITAE指标做离线优化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多用几台电脑.按你说的试一试.

网友I:
回复 楼主:
匠人,你好,加热器的传递函数53楼已经说了,
加热系统一般是一阶惯性加一个滞后 e^-TS/(TS+1)

关键是加热器的传递函数是时变的,所以用经典的PID/大林算法,较难整定,据说用人工模糊智能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匠人,你好,加热器的传递函数53楼已经说了,
加热系统一般是一阶惯性加一个滞后 e^-TS/(TS+1)
关键是是加热器的传递函数是时变的,所以用经典的PID/大林算法,较难整定,据说用人工模糊智能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nongfuxu 发表于 2010-11-18 13:38

我也不是用标准的PID。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些改动,模糊+pid。或者称之为非典型PID吧

网友I:
哈哈,已经在AI了.

网友N:
我也不是用标准的PID。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些改动,模糊+pid。或者称之为非典型PID吧
引用 楼主:

加热系统一般比较好控制 不需要那么复杂 简单的PID最好 弄得太复杂 自己不能很好的把握也达不到效果 建议先P控制 在适当加上D,如果对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I可以不要

楼主:
加热系统一般比较好控制 不需要那么复杂 简单的PID最好 弄得太复杂 自己不能很好的把握也达不到效果 建议先P控制 在适当加上D,如果对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I可以不要 ...
引用 网友N:

话虽如此,但实际项目里还是有些具体要求的。经典的PID不足以应付,甚至还没有模糊控制的效果好。

再说,光一个PID,后面还跟着一大堆改进算法呢,什么积分分离、微分先行等等。

一趟趟修改算法、调整参数,每次改完都要做半天实验,太繁琐,所以匠人才想到用matlab。

网友A:
顶楼上hartcomm, nongfuxu。
确实没必要搞得过于复杂, 程序将人的非典模糊+pid 应足以对付加热系统。而且有了仿真系统, 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适当的控制方式。

网友N:
话虽如此,但实际项目里还是有些具体要求的。经典的PID不足以应付,甚至还没有模糊控制的效果好。

再说,光一个PID,后面还跟着一大堆改进算法呢,什么积分分离、微分先行等等。

一趟趟修改算法、调整参数,每次 ...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不少PID成功的例子 却极少看到种种复杂控制成功的例子  对与二阶系统PID是可以证明在几种指标下都是最优的 绝大多数系统可以用一阶或二阶系统近似 PID还不需要精确的对象模型 通过调整即可  你可以看过程控制方面的书 因为这是控制实用的书 不是虚讲理论

我是学自动化的 我相信 人的智能+控制理论是最好的

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看似复杂的问题

如果被控对象惯性很大 调起来确实比较慢  但用复杂的方法可能也快不起来

网友N:
关键一个问题是你控制的指标是什么?  控制精度?超调?...   如果要求不高 说不定继电器开关或bang-bang控制即可

网友G:
理论已经证明了 采用ITAE指标作为评价指标 无论在时域和频域指标上 都有较好表现

网友G:
其实检验控制算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半实物仿真
可以看看基于dspace对matlab仿真方法

网友A:
楼上论坛游客, 一个简单的加热控制没有必要搞得太复杂, 很多没有控制理论基础的人用 pid 都做出来过。
dspace 的实物我见过, 只要连接好硬件, 在 simulink 里做做图, 就可以完成对实际对象的控制, 确实很神奇, 不过一套系统据称要好几万美元,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匠人经验丰富, 如何做自然心中有数。

网友Q:
pid,当然是自整定了,搞明白了也是很简单的,但是感觉很爽。。

楼主:
谢谢highgear、论坛游客、hartcomm的发言。
这下找到方向感了。

网友R:
我觉得关键是实践,练习题做做

网友S:
似乎可以用系统辨识工具箱来做.
另外,现在比较新版的matalb提出了基于模型的编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严格的表述,暂且这么说吧)。可以在simulink里面搭建好模型,然后对于支持的器件可以直接生成代码。似乎,单片机编程都不用学了,不过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2009b里面能看到Ti2000,5000,6000,infineon C166h,Freescale MPC5XX.真牛B啊!

网友S:
好像Ti代码生成有本书,名字忘记了。

网友T:
冲击响应的参数都是有条件的.
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是固定的,可以把调整的过冲记录下来,后面直接播放,省事的多.

网友U:
MATLAB学了好久,也没怎么学好

网友V:
顶!!!
听highgear老师讲课。

网友W:
这估计要数学好,还要学习数学建模

网友X:
回想多年前 我也是 建模大军里的一份子

网友Y:
学习中。。。都是高人

网友Z:
highgear老师的酷贴要顶~~~

网友AA:
我说你笨嘛!。。。。

网友AB:
回复 网友A:
现在深入浅出的好书实在太少, 很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基本上是一堆理论, 尽可能的深奥, 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水平, 与具体的实践严重脱节。

-----------------------------------------------------------
嗯 这句话 有道理 我赞同

网友AC:
拟合都是matlab自己完成的,我们只是用了几个函数而已。这远未达到建模的高度,建模还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累计和数学分析的,特别是相关的建模要素,可能不只是和一个约束有关,这就需要事先考虑到可能有什么要素并针对这些要素进行相应地测试。

网友AD:
它只是一个工具,Excel 也可以是建模工具

网友AB:
89楼说得对 模在思维里 而不是工具上
我上次也学了一下数学建模  也糊里糊涂的
不知道是我学习能力太差,还是那书写得太差
就像他们说的
“现在<深入浅出>的好书实在太少, 很多控制系统设计的书基本上是一堆理论, <尽可能的深奥, 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水平>, 与具体的实践严重脱节。”
本来 我是要为电机 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的  后面 不看书 模型也出来了
把几个关键量 一列 再想想他们的关系 就有了。

网友AE(2010-12-23):
俺也在学!发现技术做多了,越来越依赖数学工具了,可惜俺数学没学好!

网友AF:
数模入门容易,深入难啊!

网友AG:
38# 程序匠人 也就赚个稿费混个职称用用。老夫当年学自控时就感觉绪方胜彦的书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