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15):
导师交给我一块电路板,04年他同事的项目电路板,现在坏了。要求我重新做一块,实现现有电路板的功能。是单片机产生单极性的正弦波,通过OP07和PNP,NPN后产生大功率的双极性正弦波,
通过万用表打了通断后,得到下面的电路图,原理想不清楚,也可能是自己画错了。里面飞线太多。。。。
希望大虾指点。。。

楼主:
问题是这个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该怎样修改

网友A:
首先反馈点错误,其次c2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运放正输入,怎么这么接,我用万用表打的是这样接的,所以也想不明白

网友A:
out1应该是和地连在一起的。。。

楼主:
运放正输入接地?然后输出也接地?
那极性怎么转换?就是现在假设是0~1.5V,怎么变成正负1.5V?

网友B:
电路测绘的肯定不对,楼主需要的事实上就是一个放大器,用运放搭,再用三极管扩流,输入用电容隔离一下即可,没必要去测绘,原电路就可能不对。这样的电路是很简单的,建议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同时去技术交流栏目看老t发的的运放书,要先从原理上掌握。

楼主:
恩,谢谢哦
我对运放放大直流小信号做过一点点,但是这个是单极性的信号,经过运放能够变成双极性的吗?
以前只用过单电源运放的,呵呵

楼主:
是不是这样,单片机产生的正弦信号(0~3v)零点在1.5V,我在前面的输入中叠加由负电源分压得到一个-1.5V的电压,然后进行放大就可以了吗?得到的信号,就可以由乙类功放放大?

网友C:
不要自己随便取名:单极正弦波?双极正弦波?请详细解释之,最好画图。否则,不好回答楼主问题。

网友D:
“导师交给我一块电路板,04年他同事的项目电路板”
导师也抄板啊?

网友E:
这个东西估计抄板没必要,程序才是重要的。

网友F:
基础最重要

楼主:
不是抄板,是怕麻烦,直接用,呵呵
已经解决了,谢谢上面的各位大侠
板已经做好了

网友G:
什么原理图?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