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每次中断会干扰其他IO口吗?

楼主(2010-11-16):
大家好,我在用AVR8的时候,把数码管显示放在后台的main函数里面,但是每次外部中断的时候,看见数码管都会有跳动,不过显示还是正常。数码管在程序被中断的时候,一闪一闪的,好像供电不稳定一样。。。。。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形吗?我是不是还是要不数码管放在一个10MS刷新的前台定时器引起的中断里呢???

网友A:
说明你中断程序耗时太多了,刷新放到定期器中断里可以保证不闪

网友B:
数码管闪烁的原因一般有几个:
1、扫描速度太低
2、扫描不均匀
3、驱动电流不够

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中断影响了扫描时间,造成了扫描时间不均匀。

网友C:
会不会干扰,那要看你写程序的功力了

网友D:
呵呵  同意4楼

楼主:
应该不会干扰,我都是用|,&之类的,根本没有在中断里就没有改变那几个数码管用的IO口!!!!而且干扰数码管显示是随机的,不是固定的!!!!!!

楼主:
突然间想想IO口在设置后会一直的保持,应该也是不会造成数码管的闪动呢!

楼主:
自己好好的分析了下,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因为数码是动态显示,每次中断时间不均匀,如果是在数码管灭,点亮下一个数码的时候被中断,那么上个数码的灭的时间就要加上中断的时间,刷新就是不均匀的了!!!!!
谢谢楼上的帮助,没有想到小小的数码管,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E:
刷新g gh

网友F:
中断里面尽量处理少的东西  不要整运算啥的  搞几个变量啥的 其他在MAIN去做

网友G:
两个办法:
1.中断程序代码尽量少。
2.把数码管扫描程序写到中断。
一般都用第1个办法。

网友H:
同意三楼、六楼~·

网友I: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就知道是否是软件的问题了。
估计扫描的位选信号宽度是一直变化的,导致闪烁。

网友J:
一款商用MCU肯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100%是软件或硬件问题

网友K:
软件框架问题,好的设计要在不超过设计指标时不出现设计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