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晶振容易死掉

楼主(2010-11-16):
昨天用STM8S控制一个直流电机,若电机启动,就无法下载程序,也不能仿真,停掉电机后,把程序下载进去,单片机能正常运行,没有死机现象,但是用示波器接触晶振后,STM8就死掉了。但是用内部RC时钟没有问题。不知道现在ST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是不是你多次这样做,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是的,试了很多次,现在还在试验呢,不过用内部RC很稳定,每次出现过死机现象

网友B:
这好像是老毛病了。
不知有用过有源晶振的没有?

不知有源晶振咋样?会不会死机?

网友C:
不知道这个问题啥时候能得到解决

网友D(2010-12-18):
是不是你的PCB没排好?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