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8S903的芯片能不能进行IO口的模拟?

楼主(2010-11-16):
我现在想用903的PA3 和 PF4来模拟I2C的SCL 和 SDA 。这样可以么?怎么实现模拟的呀?谢啦!

网友A:
完全可以, I2C模拟的例子网上很多,这个论谈也有不少, 去找一下吧

网友A:
#define DAT_I2C_DDR    PC.DDR.B4
#define DAT_I2C_CR1    PC.CR1.B4
#define DAT_I2C_CR2    PC.CR2.B4
#define DAT_I2C_ODR    PC.ODR.B4
#define DAT_I2C_IDR    PC.IDR.B4

#define SCL_I2C_DDR    PC.DDR.B5
#define SCL_I2C_CR1    PC.CR1.B5
#define SCL_I2C_CR2    PC.CR2.B5
#define SCL_I2C_ODR    PC.ODR.B5
#define SCL_I2C_IDR    PC.IDR.B5

unsigned  char  dat1154[3]= {0,0,5};
/******************************************************************************
函数:i2c_delay()
功能:
说明:
******************************************************************************/
#define i2c_nop   nop()
void  i2c_delay( void )
{
nop();
nop();
nop();
}
/******************************************************************************
函数:I2C_init()
功能:I2C总线初始化,释放总路线;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总线为输入)
说明:在main()函数的开始处,应当执行一次本函数
******************************************************************************/
void I2C_init(void)
{
SCL_I2C_DDR=1;
SCL_I2C_CR1=0;
SCL_I2C_CR2=0;
SCL_I2C_ODR=1;

DAT_I2C_DDR=1;
DAT_I2C_CR1=0;
DAT_I2C_CR2=0;
DAT_I2C_ODR=1;
}
/******************************************************************************
函数:i2c_start()
功能:起动IIC
说明:执行前后都是输出模式
******************************************************************************/
void I2C_Start(void)
{
SCL_I2C_ODR=1;
SCL_I2C_DDR=1;
i2c_nop;
DAT_I2C_ODR=1;
DAT_I2C_DDR=1;
i2c_delay();
DAT_I2C_O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0;
i2c_delay();
}
/******************************************************************************
函数:i2c_start()
功能:起动IIC
说明:执行前后都是输出模式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I2C_ODR=0;
        i2c_nop;
        DAT_I2C_O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DAT_I2C_ODR=1;
  i2c_delay();
}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总线写1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dat是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n=8;
  while(n)
  {
  i2c_delay();
        if(dat&0x01)DAT_I2C_ODR=1;
        else        DAT_I2C_O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i2c_delay();
        dat=dat>>1;n--;
        SCL_I2C_ODR=0;
  }
  i2c_delay();
        DAT_I2C_D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n=DAT_I2C_IDR; //NACK or ACK;
        i2c_delay();
        SCL_I2C_ODR=0;
  i2c_delay();
        DAT_I2C_DDR=1;
  i2c_delay();
        return n;
}
//******************************************************************
//.................先发高位................................
unsigned char  I2C_WriteMSB(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n=8;
  while(n)
  {
  i2c_delay();
        if(dat&0x80)DAT_I2C_ODR=1;
        else        DAT_I2C_O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i2c_delay();
        dat=dat<<1;n--;
        SCL_I2C_ODR=0;
  }
  i2c_delay();
        DAT_I2C_DDR=0;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n=DAT_I2C_IDR; //NACK or ACK;
        i2c_delay();
        SCL_I2C_ODR=0;
  i2c_delay();
        DAT_I2C_DDR=1;
  i2c_delay();
        return n;
}
/******************************************************************************
函数:I2C_Read()
功能:从从机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返回:读取的1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t = 8;
        DAT_I2C_DDR=0;
        while(t--)
        {
         dat <<= 1;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if (DAT_I2C_IDR)dat+=0x01;
         i2c_delay();
         SCL_I2C_ODR=0;
         i2c_delay();
        }
        DAT_I2C_DDR=1;
        DAT_I2C_ODR=ack; //NACK or ACK
        i2c_delay();
        SCL_I2C_ODR=1;
        i2c_delay();
        i2c_delay();
        SCL_I2C_ODR=0;
        i2c_delay();
        return dat;
}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