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0的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0-11-16):
刚刚接触M0,有几个问题如下:
1,手册中关于时钟的选项,只有外部12M、内部22M、PLL,难道不能8M或者4M的晶  振吗?
2,指令系统中没有看到每条指令占几个字节,是不是每条指令都是单字节?
3,是否有完整的中文资料?(是否选用该芯片这条起决定作用)

楼主:
另外,到底是芯唐还是新唐?

网友A:
有一些中文资料,但是不够完整,应该是芯唐

楼主:
这是新唐的仿真器

网友B:
是新塘,M0全国研讨会的资料我看过...

网友C:
台湾叫新唐。大陆叫芯唐

网友D:
呵 新唐朝心还很大

网友E:
无论是芯唐还是新唐都不是很重要,不影响你学习这款芯片,中文资料有一些

网友F:
中文资料应该不好找

网友G:
学习了一阵新唐,感觉爽不起来:第一,竟然上电默认准双向输入,第二,不能微功耗运用(工作电流在1mA以下),我看这款芯片成问题,也就是一款有着M0核的芯片,和PIC、AVR不能比。

网友G:
做小玩意和PIC、AVR不能比

网友H:
的确是很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