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替代PC817

楼主(2010-11-16):
弱弱的:TLP521能否替代PC817?

网友A:
可以,除非你设计的数据在参数边缘,

网友B:
低速开关型应用基本可通用。

网友C:
二者参数基本相当,可以互换。至于极限参数的情况不必考虑,这么设计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做开关量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