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

楼主(2010-11-16):
是817能否替代521。

网友A:
应该说是问题不大,具体要看电路上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而定;
我记得是817的ctr要大于521
总之电路设计的时候,不超出pdf上的设计参数,最好是限流电阻控制在817的一般额定电流就好了。

网友A:
用在开关量的隔离上,基本上817替代521没有啥问题。
521现在价格比较贵了,呵呵

楼主:
谢了,就是521太贵,我拿过521了,听说817很便宜,就拿了几百片,就是没用过817,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