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1g139为什么老坏?

楼主(2010-11-16):
电源用的+5V,最近老坏,有什么保护措施吗?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吧

楼主:
电路就是139最普通的应用,输入端接10k上拉电阻,电源有一个0.1uF退偶电容。

网友B:
大哥,LVC系列,你使用5V供电,烧也是正常的。最好是使用74HC1G139

楼主:
但是资料上写的最大电源电压6V

楼主:
74HC1G139谷歌搜索无结果。

楼主:
有单路的译码器139的其他型号吗

楼主:
maychang,chunyang,蚂蚁,你们用过单路的5V的139吗?

楼主:
在电源上串个电阻降压如何?

网友C:
TI的好像不能用5v,飞利浦的可以5v

楼主:
飞利浦的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ls能给我个资料吗?

网友D:
TI的手册说VCC极限值是6.5V,那用在5V下肯定可以,楼主还是找其它问题吧,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抓电源和各个信号,看有没有电压异常高或低的情况。

网友E:
LVC器件是为3V系统设计的,极限电压不代表可以长期工作,必需在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内。此外要注意负载不能过重,5V系统应该用74HC139,单路的是否有不清楚。

网友D:
极限值是6.5V,推荐工作范围上至5.5V,那么用在5V下肯定可以的,但不知楼主的芯片是否确定是TI的,是否为正品。

网友F:
电压不是问题。关键看电路连接。输入、输出分别串联100欧电阻试试。

楼主:
ls的建议不错

网友D:
串电阻也许就不烧了,但还是没找出根本原因。你就串电阻出产品吗?这样显然是有隐患的。建议用示波器看。

网友F:
隐患可能是:电路有自激、器件有质量问题产生栓锁效应(即可控硅效应)、外部有高压泄漏进入电路。。。等等。

楼主:
关键是产品到了用户手里就坏了,在公司测试重现不了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