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不能修改封装

楼主(2010-11-16):
PROTEL99SE原理图中元件属性封装锁死,不能修改封装。比如原理图中电阻封装为0805-1,我想改为0805,但不能修改其封装。
不要说重新放一个元件,或是重新做个0805-1的PCB封装,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把原理图中的0805-1给改掉。谢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我还没有遇到过不可以修改的封装!除非你的库里面没有你要改的那个封装,也就是说你封装库里面要有0805这个封装,才可以将0805改成0805-1

网友A:
你是不是想移动含盘,如果是你想在现在的封装上直接修改,那么你可以打开封装的属性,在对话框上勾选的LOCK PRIMS 去掉勾选,后就可以移动这个零件的含盘或者丝印了!

楼主:
楼上的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我说的是在原理图中,不是PCB中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楼主表达有问题。很难看懂

网友C:
在说清楚点

网友D:
没有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PROTEL的原理图中可以锁定封装的。

楼主:
就是原理图中的封装改不了

网友E:
不要双击改,用SCH INSPECTOR。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楼主用的是99SE。99SE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