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我们想搞个1F的大电容储能,以防掉电时flash写错。

开始选了一个厂家的0.47F的电容,用起来不如两个普通的2200uF电解电容够电,用数字电桥测了3个,居然都只有70uF左右,感觉被欺骗了。于是又找了几个松下的1F法拉电容,用起来也不如两个普通的2200uF电解电容够电,用电桥测也只有300uF左右。

看起来掉电时法拉电容电流持续的时间明显比电解电容长,但很快就掉到2.8V以下,之后就降的很慢,设备电流消耗是120ma。

是不是我们用错法拉电容了,它的特性如此?只是能提供长时间的电流供应?或者我们的系统MCU工作时耗电太大(但是也只有120ma)?

网友A:
1F的大电容?
这么大啊~~不怕闩锁吗?

网友B:
大売里面 装着小电容  还卖到国外 被老外拍了照片

网友C:
请参照手册使用
我第一次的时候也这样,后来看了手册 充电电压要略高于系统电压。

比如5V系统的,需要5.5V 的电压给法拉电容充电。

网友D:
你掉电时候关掉其它耗电部分电路,只对FLASH读写操作,保存相关内容,就能维持工作时间长点

楼主:
我们3.3V系统,充电电压4V没有问题吧?

网友E:
你想啊,容量那么大,充满要很长时间的
和普通电容比,充同样的时间,超级电容上的电压应该不高,

楼主:
to jy74583:
你们实测过电容容值吗?

我们电桥测得标称1F,结果330uF,不知是测试方法不对还是是个水货。。。

网友F:
法拉电容的特性和普通电容不同,测量方法也不同,用RC放电回路测才是有效的。法拉电容不适合做大电流放电,其等效模型为一个大电容串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存在,使法拉电容无法进行大电流放电,输出电压会被拉的很低。
楼主的应用应该采用后备电池而非法拉电容。

网友G:
法拉电容的内阻相对普通电容是很大的,所以用数字电桥测量结果是不对的,大电流放电压降也会很大。

网友H:
120mA的单片机系统也实在太费电了。你用电桥测,是不是加的交流信号?频率多少?超级电容可没人给交流特性哟。建议你用电阻来测充放电。

网友C:
to 8 L ;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打算用法拉电容给单片机断电后写FLASH用,也遇到过你的情况。
我测量过一下数据:
将一个标称是5.5V 的法拉电容接入5V系统,当5V 断电后,法拉电容两端的电压只有3V多点(具体多多少忘记了,时间有点长)。3V多点电压无法满足单片机的电压要求。

你也可以测下电压,看看断电后法拉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V,你单片机的最低供电电压是多少V

网友I:
大部分超级电容(法拉电容)都不合适供应大的电流,比如某款松下的1F电容,供应30mA以上的电流,压降比较大,因为内阻大。
超级电容其实要按它合适的用途来应用。。。

网友J:
法拉电容的特性和普通电容不同,测量方法也不同,用RC放电回路测才是有效的。法拉电容不适合做大电流放电,其等效模型为一个大电容串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存在,使法拉电容无法进行大电流放电,输出电压会被拉 ...
引用 网友F:

法拉电容有2种,春阳说的应该是扣式的后备式的,这类法拉电容很常见,ESR通常几十欧。

另一种法拉电容,封装与普通柱式电解类似,储能型,ESR在几十到一百毫欧左右,瞬间可以放出很大的电流,菜鸟用了一批,杠杆的。

网友K:
LZ还是好好考虑有没有办法换个思路设计方案吧。

5V、1F的电容是很贵的,启动电流超大,弄不好还会把你的POWER搞完蛋了,而且泄露电流也超大,不代表电容值越大其放电的时间就越长,如果是做备份用的,个人感觉超过了0.XF就一定要慎重。

网友F:
储能型法拉电容的体积可是非常壮观的,而且,给这样的电容充电需要专门设计电路,显然,楼主用的法拉电容不是这种。

网友L:
120ma,开玩笑吧,这电流对于法拉电容来说太大了,持续时间肯定短了,法拉电容用来给RTC供电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