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分配到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论坛里面看到了个函数,拷贝下来编译了下:
原函数: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Adjust(uint val)
{
  uint8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while(val>=10000)
        {
                val =val- 10000;
                temp1++;
        }

        while(val>=1000)
        {
                val =val-1000;
                temp2++;
        }

        while(val>=100)
        {
                val -= 100;
                temp3++;
        }

        while(val>=10)
        {
                val =val- 10;
                temp4++;
        }

        temp5 = val;
}

void main()
{
   while(1)
  {
     Adjust(65500);

   }
}

编译后发现RAM占了14个字节,寄存器只用了R6,R7,然后5个局部变量用了5个固定地址RAM字节,请教下各位怎么让那些局部变量在寄存器还有的用的情况下分配到寄存器中去呢?

汇编代码如下:

             ; FUNCTION _Adjust (BEGIN)
                                           ; SOURCE LINE # 45
;---- Variable 'val'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SOURCE LINE # 46
0000         ?C0001:
                                           ; SOURCE LINE # 48
0000 C3                CLR     C
0001 EF                MOV     A,R7
0002 9410              SUBB    A,#010H
0004 EE                MOV     A,R6
0005 9427              SUBB    A,#027H
0007 400C              JC      ?C0003
                                           ; SOURCE LINE # 49
                                           ; SOURCE LINE # 50
0009 74F0              MOV     A,#0F0H
000B 2F                ADD     A,R7
000C FF                MOV     R7,A
000D 74D8              MOV     A,#0D8H
000F 3E                ADDC    A,R6
0010 FE                MOV     R6,A
                                           ; SOURCE LINE # 51
0011 0500        R     INC     temp1
                                           ; SOURCE LINE # 52
0013 80EB              SJMP    ?C0001
0015         ?C0003:
                                           ; SOURCE LINE # 54
0015 C3                CLR     C
0016 EF                MOV     A,R7
0017 94E8              SUBB    A,#0E8H
0019 EE                MOV     A,R6
001A 9403              SUBB    A,#03H
001C 400C              JC      ?C0005
                                           ; SOURCE LINE # 55
                                           ; SOURCE LINE # 56
001E 7418              MOV     A,#018H
0020 2F                ADD     A,R7
0021 FF                MOV     R7,A
0022 74FC              MOV     A,#0FCH
0024 3E                ADDC    A,R6
0025 FE                MOV     R6,A
                                           ; SOURCE LINE # 57
0026 0500        R     INC     temp2
                                           ; SOURCE LINE # 58
0028 80EB              SJMP    ?C0003
002A         ?C0005:
                                           ; SOURCE LINE # 60
002A C3                CLR     C
002B EF                MOV     A,R7
002C 9464              SUBB    A,#064H
002E EE                MOV     A,R6
002F 9400              SUBB    A,#00H
0031 400C              JC      ?C0007
                                           ; SOURCE LINE # 61
                                           ; SOURCE LINE # 62
0033 749C              MOV     A,#09CH
0035 2F                ADD     A,R7
0036 FF                MOV     R7,A
0037 74FF              MOV     A,#0FFH
0039 3E                ADDC    A,R6
C51 COMPILER V9.00   GLOB                                                                  11/16/2010 13:00:55 PAGE 4
003A FE                MOV     R6,A
                                           ; SOURCE LINE # 63
003B 0500        R     INC     temp3
                                           ; SOURCE LINE # 64
003D 80EB              SJMP    ?C0005
003F         ?C0007:
                                           ; SOURCE LINE # 66
003F C3                CLR     C
0040 EF                MOV     A,R7
0041 940A              SUBB    A,#0AH
0043 EE                MOV     A,R6
0044 9400              SUBB    A,#00H
0046 400C              JC      ?C0008
                                           ; SOURCE LINE # 67
                                           ; SOURCE LINE # 68
0048 74F6              MOV     A,#0F6H
004A 2F                ADD     A,R7
004B FF                MOV     R7,A
004C 74FF              MOV     A,#0FFH
004E 3E                ADDC    A,R6
004F FE                MOV     R6,A
                                           ; SOURCE LINE # 69
0050 0500        R     INC     temp4
                                           ; SOURCE LINE # 70
0052 80EB              SJMP    ?C0007
0054         ?C0008:
                                           ; SOURCE LINE # 72
0054 8F00        R     MOV     temp5,R7
                                           ; SOURCE LINE # 73
0056 22                RET
             ; FUNCTION _Adjust (END)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85
                                           ; SOURCE LINE # 86
0000         ?C0010:
                                           ; SOURCE LINE # 88
                                           ; SOURCE LINE # 89
                                           ; SOURCE LINE # 90
0000 7FDC              MOV     R7,#0DCH
0002 7EFF              MOV     R6,#0FFH
0004 120000      R     LCALL   _Adjust
                                           ; SOURCE LINE # 92
0007 80F7              SJMP    ?C0010
             ; FUNCTION main (END)

网友A:
这个是自动的,很难控制
只能建议
比如:
  register char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