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SLIC的升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16):
附件中的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哪位大侠能帮,谢谢;

网友A:
;P是88221吧

网友A:
果然是88221

单端反激电源,我们是用外部开关电源供的-90和-30,这个电路效率不怎么样

网友B:
怎么感觉到处都在用这个ic啊
我公司也在用,不过输入是-48V的,输出-30&-90
没有用到它内部的PWM驱动和控制。
这个图,是一个两路输出的反激电源电路。

楼主(2011-11-07):
呵呵,是很常用啊,不过貌似做SLIC芯片的厂家也不是很多

网友C:
对LE88221的编程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