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这么上这两个东西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11-16):
拆开一个采集仪器里面看到的。

第二个基本上IC的地管脚上都有。

难道都是电容?

网友A:
这个不懂,高手来说说啥用的

网友B:
LZ 说的是哪个元件?
1002? 1001?这样的吗?这是精密貼片电阻吧

网友B:
LZ 说的是哪个元件?

楼主:
没有标清楚,不好意思。
第一个图上那个木梳装的PCB线
和第二个图216丝印左边那个哑铃一样的小块PCB。

这两个PCB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应该是电容!

网友D:
上面的是一个触点,下面的看不清,楼主拍照时要加强照度或延长曝光时间、提高ISO等。

网友E:
有阻焊,肯定不是触点。

可能是放电间隙,也可能是想做个分布电容。

网友D:
分布电容不大可能,看板子的情况工作频率不会很高,这么小的分布电容对非高频系统的意义可以忽略。
放电间隙是可能的,但这么设计也不对。阻焊层边沿有明显磨损,而这么设计是典型的触点,用交变信号激励,容性感应,覆盖阻焊层是可以工作的,但再仔细看看,周边电路又不像,楼主不妨拍摄正面相对位置上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F:
第一个可能是电容式的传感器,第二个没见过

网友G:
请教放电间隙是起什么作用?
请教chunyang老师,如何看出板子的工作频率不会很高?
请lz说说仪器的功能、厂家,对哑铃状的东西很感兴趣,会不会是为了减小阻抗而加粗,而中间掐腰防止大片铜箔剥落?

网友H:
第一个是电容

网友I:
LZ最好把图1梳状铜在外壳上对应的部分也拍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图2开始以为是覆铜,仔细一看不是。也不必潜心琢磨了,电源和地之间再怎么缠绵也就那点儿事儿……

顺便说这板子真空旷,器件标识硕大无匹,让我这等标识超过30mil高就摆不下的主欲哭无泪……

楼主:
重新发图(手机拍的)
这个是Aglient的34970多通道模拟采集卡,6位半的精度
可以测热电偶、电压

梳子状的是在采集卡的边缘,会不会是测温度用的?

哑铃型的基本上每个IC的GND上都有,板子上空地方也有个别的。

网友J:
楼主翻翻数据采集器的user's guide看看呢

网友K:
路过,也想知道

网友L:
会不会是耦合什么的呢? 嘿嘿

纯属瞎说!

网友M:
梳状的就是电容吧,电容触摸屏跟这个有点类似。
地线哑铃状铜皮还真没见过,不知有什么玄虚,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N:
楼主左图梳状PCB可能是EMI泄放电容。右图哑铃状接地相当于穿心电容防止地弹EMI。

网友O:
1. 梳状上下两排联的应该是供电的高、低端。相信是为了泄放高频干扰。
2. 哑铃状物体,是否电感大一些,做为阻隔高频干扰用?(这个特别想期待HWM从场到路的研究结果)。

网友P:
温湿度补偿用的?

网友Q:
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R:
没有猜错的话,那个梳妆的是测湿度用的,上面涂有高分子膜,下面那个看不清,估计是电感类的东西,主要是芯片退耦用(同小电容配合用,平时我们一般只用电容)

网友S:
第二个节省成本,代替磁珠

楼主:
按大家这么说,第二个是磁珠喽?

IC的地线过磁珠接到大地上,隔离数字部分的高频的?

但是这种形状的为什么是磁珠,而不是电容呢?

网友T:
第一个莫非是一维条码,加密用的,为了避免悬空而接地和电源,当电容使用

网友U: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东,持续关注!

网友V:
:)滤波器啊.

网友V:
:D准确的说是表面声滤波器

网友W:
没有电路图看不到整体,单从画上看是一个耐高压小电容,又在角上,所以应该是
22、23楼说的"楼主左图梳状PCB可能是EMI泄放电容。 "

网友X:
作用很明显,滤波。
不过这样做,有电容吗?又不是埋电容。

网友:
怎么没有专业的人士呀。第一个上面有没有阻焊层呀,如果没有就是按键。如果有的话,这个可能是天线。这个要看你这个电路的用途,就知道了。  第二个大家没有注意到了吗,凡是加大覆铜的管脚都是接地的,不信不可以看看PCB上面的地线网络。

楼主:
第一个上面有阻焊层,不是按键。

楼主:
电路是这个设备上的一个采集插卡。
用来测多点温度、电压值。

楼主:
梳状PCB靠近仪器外壳,翻看了一下那块插卡的手册。
有如下描述:
是不是就是测温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春阳老师,你电脑的显示器是不是调的太暗了,才看不清第二张图吧

我在家用笔记本也看着暗,但是公司的电脑看着很清楚。

网友O:
回复 网友D:

春阳老师,你电脑的显示器是不是调的太暗了,才看不清第二张图吧

我在家用笔记本也看着暗,但是公司的电脑看着很清楚。
引用 楼主:

mmax有前途!点名表扬一下。

网友Y:
会不是会是设计时预留的焊盘给阻焊了,一旦在生产中出现需要某块芯片要对地进行磁珠隔离时就刮开接磁珠或是电容之类的,也许是0欧电阻。我猜的!

网友I:
38L真是一朵奇葩……

44L,我开始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是预留焊盘加阻焊。但是根据其它0603封装设计及尺寸来看,其封装不太像是用于磁珠的(焊盘明显加长)。询问过做仪表的朋友,他也头回见到这种设计。
可能真如前面所说,是个微电感?但是又感觉这板子没那么高的频率啊

继续坐小板凳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Z:
散热用的吧

网友G:
温度参考结应该是个半导体pn结吧。
梳状原理上是电容,如果用电容感应温度,那板材的选择颇耗时日,电路也复杂,不如用pn结简单且精度不错。

网友AA:
1、可能是用做结露传感器的,有水气凝结在上面,电容会不同,开机时预热,水气干了后才可工作。

2、可否理解成一个∏型LC滤波器?PCB面积比较大,和地层的电容也比较大,同时条状的PCB宽窄
不同,对高频信号的阻抗不同,高频信号通过时,会产生反射,从而抑制高频的干扰。

以上只是推断,不一定正确。

有阻焊层,不是探测用的。这就是用铜箔做的电容电感。

网友AB:
结合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AC:
这有点瞎子摸象的感觉....

网友AD:
开眼界了,都没见过,第二个猛一看像窃锡焊盘,仔细看不是,悲剧

网友AE:
这个了解所在IC是形式的电路比较重要。
主观推测,我认为是EMC和热平衡的需要--①以电磁场沿垂直于PCB的方向穿行为例,“两个差分输入端”的感应电压可以因此得到大致相抵。②热平衡对热电偶冷端温度均等和稳定,确实是需要的。根据仪器功能,有这种可能。

如果这个电路的位置是处于模拟输入前端,基本上可以推定是这样的作用了。

网友AE:
这个作用可能普通一点。
在下认为,也就是只是加粗离开焊盘一定距离的过线而已,不会太特别的。为了详细观察,请楼主拍清楚一点。

网友AE:
楼主这个高精尖问题,挺牛B哦!

网友AE:
没反应了?

楼主:
今天刚到公司,给大家贴个全尺寸的图吧。

哪些小继电器是切换输入到AD上的。两排二极管应该是对电源地钳位的。
574应该是端口复用做IO口时做锁存的

二极管中间还有个4Pin的小管子,不知道是不是做冷端补偿的。

最近实在太忙了,没精力分析梳妆PCB的走线。

楼主:
刚才万用表量了一下梳妆的PCB,跟所有的IC管脚是没有直连或者阻性关系。

感觉像是空悬在哪的。真像一个哥们说的,是条码???给贴片机做定位用的?

板子从外壳上拆不出来,要破坏结构。 :(

楼主:
这个仪器应该很常用的,稍微成点规模做产品的都应该有。(电源的温升什么的)
大伙谁手里还有的也拆开看看。

不能让这两个问题无缘无故的埋在大家心里。哈哈~

网友AF:
第一个图是一个板上天线。

网友AG:
多少钱啊?有机会也买一个去...呵呵

网友AH:
1,木梳似的走線上面的芯片是什麽呀?

网友AH:
2,那個啞鈴似的一塊,是不是類似0歐姆電阻或是bead的東西,用來濾掉power的雜訊。如果power很純淨,就用這種啞鈴似的pcb走線替代0歐姆或是bead呢?

网友AI:
很贵。不用想了。其实我也见过,只是板的层数挻多,还没整出电路图分析。

按挗伦多用采集议模块里的。

网友AJ:
学习了,梳状的PCB我认为是类似于电容式或电阻式传感器。

网友AI:
加说明:

图1那个应该是PCB厂家做的。没有连接到任何电路。
背面还有一个形状一样的,但是粗/疏很多------注:与正面看到的不相连
一些大点的PCB厂,在多余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特别是如:缺一块,不是四正的PCB版的地方。上面会有注明线粗,长度等的内容
哪位兄弟做PCB这行的。出来说一下???

图2的可能是当磁珠用,或是PCB第一版设计时是要贴磁珠的。但后来不用了,就把焊盘连起来。
因为U106的对应位置是磁珠-------即17楼最后一个图“U109”中“9”字样旁的元件。
(U102/103/104/105/106,是同型号的IC,LZ的图是另四个IC中的一个)
注:手上的PCB版本是
Agilent * -A02
34901-66501
REV C
说明:其中“*”是一个“天字”左倒90度,外一个圈的符号。

网友AK:
好像是为了通过大的电流,我在画PCB时也这样做过

网友AI:
图一补充:应该相同位置有四对这样的东西。粗细/疏密不一。
并在放大镜看看过焊盘,没有ICT针留下的痕迹。
应该与功能无关的。可能只是PCB要求较高,每块PCB都要经过测试。才做了这一个东西

楼主:
LS牛!!

这应该是最靠谱的解释了。

网友AL:
电容式传感器,我同意这个说法。。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感应开关。学习了。

网友AL:
第二个,明显是接地。。。但空样接用处就不大知道了。高速电路中都没用这样的。。

是射频电路吗、

网友AL:
看了下手册,更不解了。。

网友AM:
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测湿度的电容型传感器,上面抹了高分子材料,本人以前做过植物叶面湿度监测,用来模拟植物叶面时也是这样做的,至于第二个,瞎猜下应该是型EMI EMC之类用的,可能是个电容吧,仪表行业对这块要求较高。

网友AN:
感觉像是个去耦电容。

网友AO:
放电,或电容

楼主:
终于问了一个专业PCB厂家,他们做过类似的PCB。
回答是:“这个木梳状的图形是在长时间的使用环境后用来测试绝缘性能好坏的测试图形。”

我的理解是,PCB在库存久了以后,做耐压试验用的。

哑铃状的没有结果。

网友AI:
终于问了一个专业PCB厂家,他们做过类似的PCB。
回答是:“这个木梳状的图形是在长时间的使用环境后用来测试绝缘性能好坏的测试图形。”

我的理解是,PCB在库存久了以后,做耐压试验用的。

哑铃状的没有结果。 ...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开始还以为是PCB厂家测试线阻率之类用的呢。
原来是测绝缘用的。

网友:
也感觉上面的第一个是互感,不过加个阻焊就搞不懂了。下面的那个是块地吧,那样画能滤波?求指教

网友AP:
原来是这样,晕····

网友AQ:
测阻抗 靠谱大家考虑复杂了

网友AI:
学了一招,原来是板厂的测试图案,引无数英竞折腰,哈哈
刷印厂也常有这种花头,一些书刊杂志的夹缝里常有一些对色用的由浅到深的色块图案
不过板厂这种测试图案应该做在板子的外框才是,有V割槽,就象定位MARK点,使用时拗掉看不见的.

楼主:
还有一个哑铃呢。。。

虽然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都没有这么用过,也没见过。。

网友AR:
学习了。。。太。。。有意思了。。。

网友AS:
哑铃似乎是 微带电感+电容,抑制特定EMI的。画板的亏吃多了,养成了习惯,搞得数码管驱动的部分也挂了这东东。不过也许会起点作用,俺以后也要这么干。麻烦LZ量一下具体尺寸给俺等吧。

网友AT:
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一个电感或放电保护器,第二个是做阻抗作用

网友AU:
哑铃应该是PCB印刷电阻,在爱立信的通信电源模块上见过,整个电源模块上一个电阻都没有,全部是哑铃状的印刷。今天相机不在,改天上图。

网友AE:
学了一招,原来是板厂的测试图案,引无数英熊竞折腰,哈哈
刷印厂也常有这种花头,一些书刊杂志的夹缝里常有一些对色用的由浅到深的色块图案
不过板厂这种测试图案应该做在板子的外框才是,有V割槽,就象定位MARK点,使用时 ...
引用 网友AI:

1图怎么看不出表面的有焊锡?

网友AI:
1图怎么看不出表面的有焊锡?

引用 网友AE:

这个图是反面的.不是正面LZ的图
用XRAY看了.每层都有这个东西.只是粗/疏程度不一样

网友AI:
学了一招,原来是板厂的测试图案,引无数英熊竞折腰,哈哈
刷印厂也常有这种花头,一些书刊杂志的夹缝里常有一些对色用的由浅到深的色块图案
不过板厂这种测试图案应该做在板子的外框才是,有V割槽,就象定位MARK点,使用时 ...
引用 网友AI:

(可能发多了,中间有个操作错误)
老T:
这块板是四正的,缺口少,缺口面积也小

猜想:
可能是设计方自己强烈要求测这些内容;因为是信号采样(测试电压/电流/热电偶温度等)的模块板,所以有绝缘要求吧.
一般厂家测试的是线粗,线阻,差分阻抗等内容.都在外框或大面积缺一块的地方,PCB厂自行加的.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V:
终于有点靠谱的解释!!!!:dizzy:折腾的够久了

网友AW: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海的那个彭建学应该很清楚,他是搞微信号处理的,对PCB一定很了解。

网友AX:
长见识了!

网友AY: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那第二个大家来个开心的吧:这个PCB的LAYER喜欢哑铃健身,画PCB时做个小小的个性记号,HOHO~~

网友AI:
对了:突然记起了一个知识:

在高频中传中:

一个信号在导线中传送时.当遇到阻抗不一样的地方,将会发生反射( TDR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的)
图二的原PCB是很小的,中间插入一个哑玲.因为PCB的宽度不一样,就有多处不一样的阻抗连接处.
会不会是用为反射特定信号的?

但这个知识涉及的知识太广了.
只能给出一个猜想........

网友A:
顶,哑铃还得高手来解释啊

网友AI:
对图1的详细加图:

整模块:

模块功能:

疏状PCB(TOP)

疏状PCB(Bottom)

说明:
PCB应该是四层的.每层都有一个这样的图形PCB.
并且疏密/粗细都不一样,
而且每层的都不相连.
也没有连接到其它任何电路上.

网友AI:
对图2的详细加图

整PCBA(TOP)

整PCBA(Bottom)

U102:

U103:

U104:

U105:

U106:

U109:

LC:

说明:
所有的Pin10(U106是经磁珠)都经过哑玲状PCB后以"地"连在一起(注所有"地"的大小差不多,没有大块的).
DATASHEET:
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3C7A46EEADE611EC.html

网友AE:
终于看到完整的图了。
原来背面没有芯片哦。

网友AZ:
回复 网友AS:
这样画容易引起阻抗不匹配 在高速板中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网友BA:
1、增加地面积;
2、散热。

网友AI:
1、增加地面积;
2、散热。
引用 网友BA:

以这种板,这种芯片,这种密度.
第一考虑都不会用这个"哑玲"来散热,   也扯不上吧...

增加地面积?
按地的总长度来说:"哑玲"的长度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有描述板子功能丝印那有一块"大地"外.其它的基本是如图红线圈出的那种"地"

网友BB:
可能是用来维修时断开电路测集成块的电流用
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加上电感

网友BC:
学习了,这还真不知道这个知识呢!good !

网友BD:
还真没见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E:
个人比较同意"51楼"的分析

楼主:
找一个同事(做工艺的)确认了一下:

人家想都没想就说第一个是梳妆电极,做测试用的
第二个他觉得是吃饱撑着,而且有问题,回流焊会导致散热快,影响加工。

看来要好好利用周边资源,虚心请教才能进步。

网友BF:
谁给个结论额,菜鸟飞过。

网友BG:
第一个应该是开关什么的,触摸一下就有可能导通某一电路;第二个看是不是防止干扰用的

网友BH:
哑铃的作用跟磁珠应该很象。

网友BI:
原理图发上来就清楚了。

网友BI:
哑铃状的走线,可能原来是个磁珠之类的封装,后来把两个焊盘短接,再改成有阻焊覆盖的样子。
存在故弄玄虚的嫌疑。

网友BJ:
这个是安捷伦的数据采集卡吧?我原来在苏州单位里有,这东西当时给它上面接的是热电偶。然后用来测温升的。那个表就是个温度计,根据选择的热电偶种类,换算出温度值。那个卡需要3000块一张的样子。
就从功能上来说,它是接热电偶的,那是个弱信号,所以电路设计上应该要对它有特殊的处理。大家想想,如果没有什么难点,我用一个单片机就能搞定,为什么要花万把块钱买这东西呢?
抛砖引玉,大家可以顺着这个弱信号角度考虑考虑,比如去除干扰,抵消什么信号之类方向考虑

网友BK:
这得看具体应用啊~~~,

楼主:
我感觉像大家说的,原先那个位置是个磁珠,后面发现没多大用。
决定要去掉。但是画这个板子的人已经离职了。
只有归档的gerber文件,源文件没有归档。
后面的人就直接在Gerber上加了中间的一个线

感觉不像安捷伦的作风呀,怎么不归档pcb原文件呢?

瞎猜的。
(存在即合理,而且是安捷伦的产品。不可能开这种玩笑。唉~,啥时候能解开答案呀,憋心里太难受了。
大家多发动发动群众呀,chunyang,maychang,t叔,X哥,HWM,发动一下周边资源咨询一下吧)

网友BL:
那个交叉的东西是个大电阻。

网友BM:
第一个可能是触摸按键什么的。第二个也看不出什么头绪。

网友AI:
回复 网友AS:
这样画容易引起阻抗不匹配 在高速板中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引用 网友AZ:

算不上是高速板.
"哑玲"是出现在IC的地脚上.

下面是IC的DATASHEET

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3C7A46EEADE611EC.html

网友AI:
可能是用来维修时断开电路测集成块的电流用
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加上电感
引用 网友BB:

大公司的PCBA;只要出现PCB线损坏都会报废掉.
不可能出现割线的事.

而为"研发"测电流的设计应是在这个地方做个0ohm电阻的位置.中间是断开的,测完把0ohm接上,
而不是"哑玲",想测时断开,测完接电阻/磁珠.

网友AI:
这个是安捷伦的数据采集卡吧?我原来在苏州单位里有,这东西当时给它上面接的是热电偶。然后用来测温升的。那个表就是个温度计,根据选择的热电偶种类,换算出温度值。那个卡需要3000块一张的样子。
就从功能上来说 ...
引用 网友BJ:

是的,没错,
是20通道采集卡,

不单可以接热电偶,用来测温度.

还可以测:电压 /  电流 等

这东西主要用来做测试.-------自动测试

网友AI:
哑铃应该是PCB印刷电阻,在爱立信的通信电源模块上见过,整个电源模块上一个电阻都没有,全部是哑铃状的印刷。今天相机不在,改天上图。
引用 网友AU:

在等着呢...

网友AU:
上图…………………………
第三张图上圈小圈的就是PCB印刷电阻,不过颜色基本是黑色。大小长宽由于阻值、功率不同而有所不同。(提示:第三张图分辨率是2176x1632,下载下来看更清楚)

网友AI:
谢谢.

不过,两者不是一个.
你图中黑色的地方,就是一个电阻来的,
不过我也不了角这种工艺.
有些电脑内存就是用这种电阻的.-----有阻值.
有些摇控器也采用这样的电阻.

与LZ图2的是两回事.

网友AU:
是电阻,但不是焊接的电阻,是PCB印刷电阻,它是完全没有高度的。

网友BN:
第一个好像触点啊,也可能不是。

网友BO:
看焊盤形狀和工藝,個人理解這塊板估計是之前舊Layout上的改板,圖中標注的部分應該是之前有貼SMD器件的焊1206或0805焊盤因後面改進時考慮到需短路焊盤,PCB廠家為了圖省事直接在中間補敷銅加阻焊綠油完事.

我是小白菜,說得不對可以批判別砸磚!我覺得做成這個形狀誤導我們往特殊用途上想了.

网友BP:
第一次碰到,是什么???

网友BQ:
看起来像梳状微带滤波器。。。

网友BR(2010-12-16):
第一个感觉像是音叉振荡;第二个应该是用铜皮组成微量电感量滤波用

网友BS:
各位分析的太透彻了!我以前看过关于这个的介绍,是用来测空气湿度的(机顶盒电路也用过),但是在这里面不像,此画法已经薄铜,说是测湿度不靠谱,IC地端用这种画法,最重要看另一端连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抗干扰用的。仪器精度要求最严格了!

网友BT(2011-05-04):
呜呜,不懂不懂

网友BU:
第二种铜皮,是layout单点接地点。因为一般原理图上,两边对应的不同网络点,若直接用铜皮连接,会DRC出错,所以layout时,会将某个不常用的层面当作跳线使用,出gerber时,将那一层当作走线层。

网友:
图1那个应该是PCB厂家做的。没有连接到任何电路。
背面还有一个形状一样的,但是粗/疏很多------注:与正面看到的不相连
一些大点的PCB厂,在多余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特别是如:缺一块,不是四正的PCB版的地方 ...
引用 网友AI:

PCB厂家从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除非客户指定需要打印什么**
随便打上去,客户要找你赔款的。

我在PCB厂家呆过一年半

网友BV(2011-07-25):
楼主你的板子是不是那根线过的电流有时候会有干扰,这个走线是一个典型的Z型走线,形成一个小小的电感,通过PCB板的布线达到滤除一些高频毛刺或者干扰信号。
例如:线的前端有接一个电容,那么电容快速充放电的时候就会产生纹波,而这个电感就可以滤除!这根线应该是用来过直流信号,且要求比平稳较高的!

网友BV:
楼主,我貌似看错了。好像是间隔开的一根根线,不会是用来散热的吧

网友BW:
是不是 防高压的啊

电压太高时就通过尖端放电了     个人意见!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BX:
一页页看完,长了不少知识,学习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菜鸟听听呵呵呵

网友BY:
这么 神奇。

网友BZ:
有可能是感应式按键

网友CA:
有意思,第一次见到.

网友CB:
电容应该是,不知这个板子是啥板,为何要这样布线

网友CC(2011-09-02):
我个人觉得!第二个图片那类似跳线帽的作用!某种功能下,需要割断!但大多数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CD:
纯属瞎说!:shutup:

网友CE(2011-11-05):
热偶电阻,我感觉第一个是,测试温度用的,不是电阻电容之类的,第二个我认为是画pcb的人的个人习惯。我以前也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CF: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W:
猜测
第一个是尖端放电,保护线路板.
第二个图片是不完整,猜想不了.

网友W:
猜测
第一个是尖端放电,和高压电容,保护线路板.

网友CG:
交指滤波器和微带电感

网友CH:
第一个天线线圈,第二个是不晓得

网友CI(2012-02-16):
记得教课书中有过  想不起来了

网友CJ:
仅供装饰

网友CK(2012-04-17):
还无解啊,憋死了都

网友CL:
哑铃状的,都在地线上,而且也很容易割线,再焊连。推测是为了维修方便,分割地线、测试流过的电流用的。

网友CM:
第一个会不会是滤波器啊 关键还得看信号频率 猜的 第二个期待啊

网友CN:
第一个应该不是滤波器,这个是检测PCB质量的,可以找下国家军用PCB的标准,上面会有些介绍,很多种图形。

网友CO:
个人觉得这个是基于散热上设计。

网友CP(2012-05-18):
一头雾水

网友BV:
学习了,PCB厂家还有这种做法

网友CQ:
没有数据手册么?电路说明之类的书?

网友CR:
1. 看上去像声表面滤波器。
2. 射频常用的 等效LC 滤波器。

网友CS:
我猜可能是湿度探测

网友CT(2012-10-02):
第一次看到~!

网友CU:
不怎么懂哎???

网友CV(2012-11-21):
同意。这种精密的表,任何漏电流都可能有影响。

网友CV:
“哑铃”是不是个微带线,

网友CW(2014-11-03):
应该是预留调试用磁珠or电阻位,需要可以刮开上器件。

网友CX:
还是没有答案,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Y(2014-12-19):
应该是电容,在IC芯片设计的时候经常会用这种方式做成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CZ:
那得看接的是什么。

网友CZ:
可以测分布电容,8个焊点其实是不同层的梳状线。

可以测每一层的线间电容。

不同层的电容,也可以测。

8个点22组合就可以分别测各种层级和层间电容了。

对于正面的,柱状线相当于线间电容的串并联,其实如果用电容表测量就是每一线的线间,也就是导线宽度间距的分布电容。

网友DA:
梳子不敢乱说;

哑铃PCB,各位想多了,它就是模拟地线与数字地线分开布板,最后投板时用导线连接起来;
只是因为导线宽度问题,看起来像哑铃。
我个人经常这样做。

网友DB:
这个没见到过,不错学习一下,继续关注

网友DC(2015-02-27):
第一个是用于做漏电测试的
第二个估计是原设计有一个元件,后来取消了,直接短路,要求PCB厂直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