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16):
应该是负反馈!保持充电电流恒定,可以先假定充电电流变大一下,然后分析一下电路.看是不是会阻止电流变大!
充电电流上升-->Q3射极电压下降-->Q1集电极(Q3积极)电压上升-->Q3电流减小.
不知说的有没道理!
参考!

网友B:
Q1、R2及R3组成过流保护电路。当Q3发射极电流过大,R3压降增加,Q1的Vbe增加,Q1导通,Q3截止,Q3发射极电流迅速减少到0.

楼主:
谢谢 2位大哥的分析。小弟觉得可能也是限流作用,限流大小为 (PN结压降/1欧).

网友C:
请问下,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呢?看不出能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B:
如上图,MCU_IO为高电平Q4导通结果Q3也导通,结果25V电源给电池BT充电。相反,MCU_IO为低停止充电。

网友D:
这个电路是脉冲充电电路,可以产生充电脉冲对电池充电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恒流电路,O1是反馈控制,R3是取样电阻,电流越大压降也越大,但会被Q1的be钳位在0.6~0.7V,Q1的导通状态会发生改变,使Q3的基极电流减小,Q3CE压降增大上升,使串联回路电流下降

网友F:
B772做为功率管为电池充电,9012应该是起充电保护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IO口决定什么时候充电。

网友G(2010-12-28):
8楼的大哥说是恒流电路,那么正常未过流的情况下,9012不导通,此时给电池充电的电流为多大呢?是不是与hfe有关系,而hfe好像是个不固定的参数,这样的话似乎不算是好的恒流源

网友H:
应该是负反馈!保持充电电流恒定,可以先假定充电电流变大一下,然后分析一下电路.看是不是会阻止电流变大!
充电电流上升-->Q3射极电压下降-->Q1集电极(Q3积极)电压上升-->Q3电流减小.
不知说的有没道理!
参考!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I:
10楼说的不对  一上电时,充电电流会加大,促使9012打开,然后电路才会进入稳定充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