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要!!!

楼主(2010-11-16):
11月16日: 新人,刚毕业入职四个月!
小公司,没什么研发生产流程可言,老板不懂技术……
说是锻炼新人……

现在做LPC2478的项目,7路AD,1路液晶屏,FLASH,SDRAM,网口,两个串口……
两层半布不下,又不让画4层板,怎么办怎么办……急死了快!新手啊新手啊!

大家看看我的布局,怎么办怎么办,是先摆布局还是先从CPU什么的开始画??已经重画过两次了,还是布不通…………

11月26日:经过10天的奋站,再加上中间七七八八的事情,板子完成啦!呵呵!今天再好好检查下,争取周一送出去做板子……
第一个板子但愿不要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多多提提意见和建议,:P 还有,谢谢各位的鼓励!

楼主:
可怜的人,帮你顶下!

网友A:
大公司的板好布

网友B:
先摆好布局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B:
比如先把那个NXP顺时针90 看看

网友C:
这么大的板子还不好画?

网友C:
楼主你方便的话发给我,我给你画

网友D:
先布好局 再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可能还是自己太浮躁了……
我今天再好好布局试试看:P

网友E:
看大小,应该能布下的

网友F:
一步步来,步好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G:
新手最忌讳急躁
信号进到信号出一步步分析一步步画,准能OK

网友H:
慢慢来应该能布通。

网友I:
有没有开发板,主要元件的布局和走线大致可以参考一下。不过要有也不会是两层的。
安下心来,多琢磨琢磨吧。

网友J:
弱弱地问下 ,2478 2层板来布,SDRAM和FALSH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就要考验布线者的水平了。

网友K:
重新调整下布局,对每一部分电路进行模块化,板子很空,线用两层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布线前,先了解下电路原理,根据电路原理把电路分成不同的模块,调整好元器件的摆放,尽量做到线与线之间距离最短,最优。

网友L:
两层的话应该没太大问题,只是从图上看,你的布局有点糟糕,重新根据原理图做布局吧,不要求布局整齐好看,但求功能布局合理,方便走线。

网友M:
咬咬牙,挺过去,你就升华了

网友N:
PCB排版是一个长期细致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急出来的。多努力,反复多排,多比较总有一个排版合适。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板子完成啦!呵呵!今天再好好检查下,争取周期送出去做板子……
第一个板子但愿不要有什么问题:P 还有,谢谢各位的鼓励!

网友O:
不知道,比较危险,没有完整的地和电源。

网友P:
布局不太好吧  那么多线绕了一大圈

网友Q:
先把关键原件元件放好位置,按照一个个功能电路的方式将元件摆放在一起,然后布置整块板的布局,这样你的难度会减小不少,其实一般情况下,采用4层板只是为了解决EMC问题,提供高频信号的镜像层,这么大的板子,应该能画好

网友R:
第一次布板,能布成这样,已经很不错啦!

赞一个~~~

网友S:
应该可以 只要布局合理

网友T:
布局远比布线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