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几个频率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0-11-16):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时钟频率、振荡频率和机器频率的区别与联系??

网友A:
MCS51中是由6个状态周期组成,每个状态周期有P1和P2两个相,每个相占一个振荡周期,故一个机器周期为12个振荡周期.
总的来讲就是:
振荡周期=时钟周期=1/12机器周期
还有一个指令周期的概念 ,即执行一条指令所用的机器周期数。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这个应该属于微机原理的内容

网友C:
微机原理,俺早就忘记了

网友D:
百度一下有很多的

网友E:
那对于ARM又怎么说呢?

网友F:
arm中和单片机中的差不多

网友G:
这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个应该属于最基本的微机原理内容

网友I:
不懂这个也能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