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M32选型

楼主(2010-11-16):
用了半年的STM8,觉得不错。最近有一新产品,由于引脚不够,想用STM32的片子,
特求一性价比高的片子,请各位电工指点。
要求:
   引脚 100个以上
   有CAN USB
   FLASH 128K以上 ,最好256KB
      (资源越多越好)
  价格20元以下。

网友A:
这里有选型表: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93584

你看看哪一款合适,自己找代理商去询价吧,:D

楼主:
谢谢

大侠们推荐一款

网友B:
用了半年的STM8,觉得不错。最近有一新产品,由于引脚不够,想用STM32的片子,
特求一性价比高的片子,请各位电工指点。
要求:
   引脚 100个以上
   有CAN USB
   FLASH 128K以上 ,最好256KB
      (资源越多越 ...
引用 楼主:

看看STM32F103VB:100脚、CAN、USB、128kB Flash、20kB RAM,价格可以参考淘宝。
如果要256kB Flash,可以看看STM32F103VC,价格更贵些

网友C:
上淘宝看看,多比较几家

网友D:
加我qq,我是代理商

网友E:
去找代理商询价吧或者去淘宝看看

网友F:
这个配置和价位的芯片有吗,推荐一下

网友G:
20元以下,资源不会太多

网友H:
不用20块的,32位的,也便宜。。。STM32F103C8T6  就很便宜,还带USB

网友H:
STM32F103RBT6   960PCS/包
STM32F103C8T6   1500PCS/包
STM32F103R8T6
STM32F103VBT6
STM32F101RBT6   960PCS/包
STM32F101C8T6   1500PCS/包
STM8S103F3P6   1480PCS/包
STM8S103F2P6   1480PCS/包
STM8S103K3T6C   1500PCS/包
STM8S105S6T6C   960PCS/包
STM8S105S4T6C   960PCS/包
======================

以上型号都在20块以内,量大更优。    QQ:352185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