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lash大小与hex文件大小的具体关系

楼主(2010-11-16):
用STC单片机做的东西,代码用keil4编译。问题是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大小必须小于单片机的flash的大小吗?有的人说hex文件可以大于flash,要看什么缓冲区是否符合,请问各位大侠,具体怎么看啊,谢谢

ps:(我发现hex文件大于flash也可以正常下载,有的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有的不可以)

网友A:
hex文件其实是个格式规范的文本文件。程序代码大小与hex文件大小没有绝对的关联性,不过对于C51编译的代码来说由于塞得比较紧密(不像个人写汇编那么多随意的gap)可以认为有一个常见的比例关系。
程序代码的实际大小以hex文件中最高地址,或者以转换后的bin大小也可。

网友B:
HEX文件需要转换成BIN文件后才是实际机器代码的尺寸,编译器在编译时也会告知机器代码的长度,这个参数才是要和存储器匹配的。

网友C:
HEX文件,如果是连续地址的,除以2.6就差不多是实际大小。

一般编译器(比如Keil)编译后都会提示代码占用空间的,LZ都不看的吗?

网友D:
编译后看CODE大小,或者转成BIN看大小,HEX不准确的

网友E:
HEX文件,里面有地址,还有验证信息

网友F:
编译器又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比如89C52 8KB程序
但你有可能使用外部程序,你的扩展设计可以是32K,64K啊,甚至使用切页方式16M,或者任意值
当然如果指定使用片内内存,编译代码如果超过范围则编译器会报警
....

网友G:
文件大小是在windows文件系统下的大小

网友H:
可能是Flash的空间大小是不正确的,
标4K,本身有8K...

网友I:
找个hex文件的介绍看看

网友J:
HEX 下到flash中后,占得大小比hex本身文件大

网友J:
:L说错了,变小。。。。不清楚他们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2-12):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现在彻底搞懂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受用了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对这个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帖晚了 主要是前一段有点事 不好意思 chunyang大哥很给力!!!

网友K:
编译完成下面有报告,程序要占多少字节,RAM空间要占多少,都有的,要么你生产各BIN文件来下载也可以。HEX跟实际尺寸差别蛮大

网友D:
LZ可以在STC的下载软件中看到最后的地址,不超过的就可以,超过的话,会报告的。如果没有报告,则大小在MCU的FLASH范围内。

网友L(2013-01-01):
hex是ascii表示的bin

网友M(2013-09-11):
引用 网友C:
HEX文件,如果是连续地址的,除以2.6就差不多是实际大小。

一般编译器(比如Keil)编译后都会提示代码占用 ...

真的是大概除了2.6就是实际的大小了。

网友N(2013-11-13):
鄙人程序:code=16272.使用的芯片为STC89C54RD,额定程序空间为16K。开始也疑惑为什么程序能烧进去并正常运行,但想了想:16k=16384Byte。故豁然开朗。

网友O(2014-06-20):
引用 网友M:
真的是大概除了2.6就是实际的大小了。

flash的大小=hex/2.6(kb)  真是这样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O:
flash的大小=hex/2.6(kb)  真是这样吗

是的~

网友P:
看BIN文件

网友(2015-11-24):
原来如此!!

网友Q(2018-04-12):
12K的程序,实际写入flash的只有3k大小。Keil5.

网友R(2022-09-22):
谢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