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电压调节问题

楼主(2010-11-16):
小弟做一个东西,用霍尔传感器测磁场强度,当没有磁场时传感器输出电压值2.5几伏,磁场最大时也就2.7几伏,后面要AD转换,所以要放大信号,而且想将信号调整为从0V-5V以内以便于AD转换。
      我用运放搭了个减法放大电路实现,但是减法放大电路需要一个参考电压输入,我现在时用一个可调电源代替,调整可调电源的电压,使放大后的信号从0V开始。但是在做电路板的时候不用带着个可调电源啊,我该怎么办?
     还有这个系统有很多霍尔传感器,一个一个的调吗

网友A:
2.5参考电压可用电压基准提供(如TL431)。
还有,能否换一个0V-5V输出的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如果是每一个传感器都要从0V起的话,恐怕要挨个调试了。

网友C:
此工作一般不称为“调试”,应该称为“校准”。
不但需要逐个校准,传感器选择和电路设计上还必须保证温度稳定性和长期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磁场的时候传感器正好输出2.5V当然没有问题了,问题是那些传感器不是正好输出2.5V,有的输出2.4几,有的输出2.3几。换个从0伏开始的活儿传感器我也想过,但是灵敏度都太低了,只有20mV/mT,这个灵敏度高,130mV/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