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51学习简记--GPIO(发动大家写笔记)

楼主(2010-11-16):
GPIO不像TIMER那么复杂,相信大家都比较容易看懂,这里只是提出几个应该注意的地方,以及对几个库函数进行简单的讲解 !这路,我是彻底的抛开寄存器操作,让没有寄出的朋友只要用到库也能操作M051. 如有不详或错误请大家指正!

1.IO复用的时候,一定记得初始化,用到的库函数: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2.IO的模式一定要清晰: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6,E_IO_OUTPUT);
   输出输入一定要明确;
   有种状况,比如我们在往一个IO上面输出某个电平给LED,下次我需要得到上次LED的状态,我们只需要调用 DrvGPIO_GetDoutBit(port, pin)即可
3.外部中断: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EXTINT0);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E_IO_BOTH_EDGE,E_MODE_EDGE,(EINT_CALLBACK)EINT0_Callback_Function); //E_EINT0_PIN P3.2
4.IO中断:
//    DrvGPIO_Open(E_PORT1, E_PIN0,E_IO_INPUT);
    DrvGPIO_EnableInt(E_PORT1, E_PIN0, E_IO_BOTH_EDGE, E_MODE_EDGE);
    DrvGPIO_SetIntCallback((P0P1_CALLBACK)INTP0P1_Callback_Function, (P2P3P4_CALLBACK)INTP2P3P4_Callback_Function);

学习讨论群:84926407,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下一节,将着重讲解M051的各类时钟源的配置!!!!

更新:由于一些外设我还没有研究到,所以时钟源的讲解我想放在最后面,届时会全面的讲解M051系列的时钟源的配置!

网友A:
应该多有楼主就好了

网友B:
板子拿回来了,一时还没空搞。

网友C:
对M051的各类时钟源的配置比较感兴趣

网友D:
学习了,期待楼主的下一节课

网友E:
认真学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F:
楼主是位侠客,鉴定完毕

网友G:
我感觉库源码加了太多保护有点臃肿

网友H:
不错,楼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I:
楼有没有总结一下IO输入,及准双向IO的使用。

网友J:
能在总结的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K:
希望楼主能再多讲解几个库函数,有好多都不太理解

网友L:
有些内容还是不好理解

网友M:
希望楼主再接着写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一定会的!
最近有点忙,所以没来得及!
希望跟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网友A(2010-12-26):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网友A:
楼主这笔记也没影子了

网友N:
他的管教的问题就是不能兼容3v和5v器件。

网友L:
写个简记,再共享点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O:
养成写笔记的好习惯

网友P:
简记写的不错,学习了,谢过

网友Q:
谢谢楼主。
下一课在哪里!!!

网友R:
认真学习了,不过还是对寄存器熟悉了比较好

网友K(2011-03-09):
写简记对学习还是挺有帮助的,它能让你认识到一些问题

网友S(2012-07-30):
有个疑问,用这样的方法设置了串口1后,cts1用来控制继电器,怎么都无效,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可以控制继电器。case E_FUNC_UART0:
                case E_FUNC_UART0_RX_TX:
                case E_FUNC_UART0_RTS_CTS:
                case E_FUNC_UART1:
                case E_FUNC_UART1_RX_TX:
                case E_FUNC_UART1_RTS_CTS:
                {
            if ((function >= E_FUNC_UART0) && (function <= E_FUNC_UART0_RTS_CTS))
                u8Offset = 0;
            else
                u8Offset = 4;
            if ((function == E_FUNC_UART0) || (function == E_FUNC_UART1))
                  {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F<<(0+u8Offset)));
                              outpw(&SYS->ALTMFP, inpw(&SYS->ALTMFP) & ~(0x1<<11));
            }else
            if ((function == E_FUNC_UART0_RX_TX) || (function == E_FUNC_UART1_RX_TX))
            {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3<<(0+u8Offset)));
            }else
            if ((function == E_FUNC_UART0_RTS_CTS) || (function == E_FUNC_UART1_RTS_CTS))
            {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3<<(2+u8Offset)));
                              outpw(&SYS->ALTMFP, inpw(&SYS->ALTMFP) & ~(0x1<<11));
            }
                }break;

网友S:
在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_RX_TX);//        E_FUNC_UART1
函数初始化的时候原先用后面的宏定义,现在用 括弧里面的宏定义
这样就可以不附带的初始化cts1了,搞定

网友T(2012-12-22):
爱分享的人,会收获无数的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