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使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0-11-16):
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得单片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死掉。当然程序不做死机动作。

网友A:
问题是:什么状况下不死机?

楼主:
我现在是想让它死机

网友B:
工作电压波动
空间辐射
输入处 干扰
输出处干扰
。。。

网友C:
要死机太容易了:
1、短路掉晶振(外部时)
2、将电压降到它的工作电压以下或以上,直到MCU坏掉。
3、有死等的地方,不让条件出现。
4、。。。。
5、。。。。

网友D:
不想活的时候

网友E:
在程序写错的情况最容易死机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得单片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死掉。当然程序不做死机动作。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很好的探讨话题。
我觉得大概有几种情况。

一 振荡器停止振荡
又可以分为电源电压不稳,或者强干扰引起的振荡器停振。

二 PC指针跑飞
电源电压不稳或强干扰引起PC跑飞,如果看门狗不好,也会引起死机。

三 设计上对长引出线的IO没有保护,静电打在IO口上引起单片机死锁,破坏了硬件逻辑功能,导致死机。

四. 复位收到干扰,引起反复复位,在反复复位当中有可能会导致死机。

综上所述:
设计电路时,应该注意:

1.电源稳定
2.IO保护
3.振荡器PCB布线要注意
4.复位电路设计和PCB布线
5.电源,信号线干扰路径的保护,加滤波TVS等
6.高速信号输出远离信号输入端,如SPI总线,I2C总线布线要远离ADC,复位,时钟等布线处,以及其他模拟前端。

一家之言,欢迎纠正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早期的MCU没有BOR,或者用户没有使能BOR,
特别容易上电死机,
或者是电源受干扰特别容易导致死机。

网友G:
我拿本本都记下来了

还有一点 有时候你手碰到个别的引脚也会死机的!!

网友:
你好奇怪,我们都不想,想办法让其不死机。你却要让其死机,可以说下你做这事的原因吗?

网友H:
循环出不来,就死了。

网友H:
我说的不对。

网友I:
多搞几个乱来的指针,准能让你哭笑不得而死

网友J:
拿个对讲机干扰

网友K:
强干扰(更方面的),包死!:)

网友L:
一般的MCU都有电压死区

网友M:
一般情况下死机都是软件原因

网友N:
软件是不能死机的!!!!
任何程序都能正确地干一件事,只是并不是你预期的那件事。
死机都是硬件的因素。

网友O:
“当然程序不做死机动作”,是不是想骗客户啊,呵呵

网友P:
8楼正解。造成死机的情况很多。
感觉楼主还是很有想法的,大家都在想办法抗干扰,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想过怎么样会死机。
其实找到死机的原因(什么情况下会死机),就可以想办法避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