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排线中,线与线之间的干扰?

楼主(2010-11-16):
运用一款恒流试步进电机芯片(斩波频率 50KHZ),用一个16针的宽排线,做为延长线。上面包括了4根电机线,几个 槽型光耦信号线。目前出现如果信号线比较靠近这4根电机线,会出现明显光耦信号异常,用示波器测量,线路上有明显的信号干扰(试过并联470p-1uf之间的电容,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不想把信号线与电机分开能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中间必须插入没电流的地线

楼主:
要是就一根线,是可以向楼上那样,但是我有好多个电机,也就有了好多跟排线,不可避免有时要把 这些排线捆在一起的。那么 干扰不是又会出现了么...

网友B:
凡事总有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把强干扰信号和敏感信号放在一起,怎么可以呢?

网友C:
2楼的做法是最有效的,我曾做过试验,不插入底线的情况下通信的频率和距离将会打掉6-7成,主要还和你的信号强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