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在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中,若共模放大倍数不为0,也就是不对称,是不是说明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的共模电压此时不相等,也就不是共模电压了?而此时再抑制共模信号有意义吗?请高人解答

网友A:
两个输入端输入的共模电压是相等的,而输出共模电压不为零,共模抑制比值得就是对共模信号衰减的比例,由于三极管输入级并不会完全对称,因此共模抑制比只能是尽量的大而不可能无限的大。

网友B:
Vbe和Ib的差异

网友C:
两输入端电压为Va,Vb,Va与Vb不相等时,共模电压为(Va+Vb)/2,此时并不是说不存在共模电压,楼主需要再看一下关于共模电压与差模电压的章节,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D:
两输入段的共模电压时相等的,电路对共模信号同样有抑制作用,但是当双端输出时,共模电压增益不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