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个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16):
传感器输出4-20mA的直流电流信号,通过AD采样,我目前使用一个0.1%精密电阻把信号转成电压,再用C8051F内置的12bit的AD采样。
客户要求精度0.01mA,算下来差不多0.2%-0.5%,我搞了很久还是觉得太神话了:电阻的误差+参考电压的误差+AD本身的误差,加起来最好情况下也得1%的误差。换个角度看,0.01mA换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就是1mV,也太小了。

总之就是如此高的精度很让我头疼,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高精度的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你OUT了,精度是靠硬件或者软件校准的,不是靠器件精度保证的。
硬件只要保证稳定性就可以了,有误差可以软件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是对每块电路都要进行单独校准么?那样的话批量生产不是很麻烦么?
2.除了选择稳定高的期间,是不是还要采取抑制噪声或者干扰的措施?

网友A:
当然要每一个板子都要校准,批量生产校准很方便的,关键是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生产测试。
比如硬件上留出测试点,软件上设计好测试接口,生产线上用夹具校准。
抑制噪声和干扰,本来就要在设计里考虑的,选择高精度器件并不会降低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网友B(2011-01-08):
楼主计算错了: 精度0.01mA实际相对于4~20mA的相对精度是0.05%。所以你的取样电阻需要用0.01%的。其它才是你考虑的。再有,你的AD精度也不够,需要不低于14bits。

网友C:
楼上正解,但是个人认为楼上的有一点不全面,那就是电阻不需要0.01%的!这个2楼说的很对,做这种模拟器件的东西需要的是产品或元器件的稳定性,而不是其精度,具体的产品精度是通过校验仪跟软件做校验补偿的!:victory:

网友B:
9楼说的也不错。不过在这个精度等级上要保证长期稳定性,电阻需要高稳型号,不是在电子市场随便买个就行的。之所以提出取样电阻需要用0.01%的,实际已经将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起提出了。
若电阻温度系数较大,例如100ppm,楼主只能在实验室用空调高精度恒温才能保证精度了。

网友D:
保证线性度,再校准

网友E(2011-04-03):
在保证硬件精度的基础上,让软件智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