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FT LCD参数设定,我设定的结果显示向右上偏

楼主(2010-11-16):
在LCD控制器设定好参数后。屏幕向右上偏。怎么修改参数才能使其到正中啊。

网友A:
表述过于简单,什么处理器?哪些寄存器?如何设置的?

网友B:
看看这个兴许对你有帮助
VESA and Industr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Computer Display Monitor Timing (DMT)

网友C:
本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的 LCD 是什么控制器.
注意初始化部分:数据填充方向.
如 ili9320 数据手册 8.2.6.  Entry Mode (R03h) AM,I/D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