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0-11-16):
隔离变压器,次级要求输出5V,50mA,请教次级的线径最细为多少?

网友A:
工作频率。。那种变压器。。。等等

楼主:
信号耦合用的,严格来说应该叫互感器,频率在1KHz左右,请教频率对线径影响大吗

网友B:
线径不要太细,不然绕的时候容易断。

网友C:
变压器线径受几个因素制约:
1、散热条件。散热条件越差,绕组的电阻应该越小,线径应该粗。
2、绕组中的电流。显然电流越大,越应该用粗线。
3、效率。
4、集肤效应。
等等
楼主所述,散热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变压器体积小),50mA电流大致应该用0.12~0.15mm直径的铜线。
1kHz频率,对0.15mm直径铜线还不构成很大影响,不必考虑集肤效应。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