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除串口缓冲区?

楼主(2010-11-16):
(无正文)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网友B:
问一下楼上的大侠,如何编程实现,给个实例

网友C:
读肯定会清除接收缓冲区的内容的,编程不知,串口复位如何?

网友D:
串口复位有的也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3楼的同志说的读一下,呵呵,打个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