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这放大器的增益

楼主:
看了这电路的放大增益是:增益倍数=R2/R1
那位大虾能说说为啥增益数是R2/R1呢?!!!最好能详细些,方便的话,也不吝给出推导公式哟。
电路图:

楼主(2010-11-16):
等待结果中。。。。。:call:

网友A:
这个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明的。。。
你这个是用比如4069这样的反相器做放大(千万不要用HC系列的)。。。
你可以参考任何一本模拟电子关于运放的原理描述,注意“虚短”的概念。。。

网友B:
LZ,对“虚短”,“虚断”这个概念有印象吗。
   Ui/R1=Uo/R2
→Uo/Ui=R2/R1

网友A:
4楼,你这个实际就是“虚短”的概念,反相放大,输入端对于信号是等效为地。另外,您的公式漏了一个负号:)

楼主:
回   四楼兄弟;
虚短是放大器在线性区时,因为输入电压的差值近似于0,称为虚短。
虚断是放大器的同相与反相输入信号都很接近于0,但不为0。
但你给出的公式,都与这两个概念无关呀(自已这样认为的,不一定对)
我看了你的公式,我个人理解应是:因为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非常大,相当于断路,所以输入电流不能流入放大器内,而是从R1与R2流过,它们正好是串联形式,所以电流I相等,为些可得:Ui/R1=Uo/R2

楼主:
回7楼:
呵呵,不好意思,图上并不是非门,只是我把放大器的图画错了,应是一个放大器,而且反相输入端我也没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