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楼主(2010-11-16):
看工程师调机,不能理解他们调这些地方的原因,问工的回答是“试都来嘛”,所以只好记录下来,到论坛中请教:

1、假设431取样5V输出电压,用两个1K的电阻 与  用两个10K的电阻有何区别?

2、反激中环路上给光耦限流的电阻,取值改大改小,会有些什么反应?

3、反激测试输出纹波时经常发现100HZ左右的纹波,而且还比较猛,400mv左右,这个纹波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是不是输入工频的2次谐波呢?

4、LLC谐振半桥输出为什么可以不加输出电感呢?

网友A:
1、431的R反馈电流是有上下限的,电流太小容易造成环路不稳,太大自身损耗大;
2、同上;
3、检查你的输入输出滤波是否足够;
4、先了解清楚电路结构就不难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输出100HZ的纹波,有前辈说得调节反馈,好像是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我调节了半天,换来花去,感觉没什么变化。。。5~~

网友B:
3楼:
“但是我调节了半天,换来花去,感觉没什么变化”
你换了些什么?这样换,岂不很盲目?
设计良好的开关电源,此处不必调什么。

网友A:
如楼上的疑问,不知道楼主换了什么?要找对病因才能下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位前辈,之所以对100HZ纹波比较关注,是因为发现很多机输出都存在这个频率的且幅值较大的纹波。

我的问题就:不知道100HZ的纹波如何产生的和该如何调节消除这样的输出纹波?

网友C:
1、431的R反馈电流是有上下限的,电流太小容易造成环路不稳,太大自身损耗大;
***********************************************
电流大不了,R是高阻输入。取样电阻小是通过电阻的电流大是电阻的功耗大而不是431自身损耗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100HZ应该是输入工频交流电整流后的100HZ通过变压器耦合到输出,那么还是老问题该如何滤除~  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难道就没有碰到过输出有这种纹波的么,。。

网友D:
这么低是不是考虑一下,滤波和反馈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 我尝试了调节431反馈的电阻电容,当时没有什么效果~ 。 请问下,要把反馈速度调节快有哪些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