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232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我用一家公司的工控机的232口和我的产品连接,发现我的产品只能发射数据,不能接收数据,量串口数据线,发现2和3脚是短路的,再量另外一台工控机的232口,情况是一样的;我买了二片PCI转232的卡插上,发现同样的问题,串口卡的2和3脚也是短路;但是如果把我的产品接到其他台式电脑上能稳定工作,并且在其他电脑上使用串口卡也能很正常工作,请问各位,是什么让工控机自带串口和接上的串口的2,3脚短路,我对电脑主板设计不是很了解,希望懂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工控机坏了?
照理说,其他电脑能的工控机也没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是用的单线通讯,半双工,收发分时复用。

网友C:
单线通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延长线有问题,不接的时候延长线不短路,接上后延长线短路,这款工控机的串口也确实比较容易受干扰,谢谢各位

网友D:
有些问题真是想不到

网友E(2011-03-11):
看来要仔细,问题千奇百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