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发过来的lic放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2010-11-17):
cosmic发过来的lic放在什么地方啊?或者说怎么操作呢?
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了。把它放在license文件夹下,然后重新安装cosmic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先装了cosmic,再放license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自己解决了。把它放在license文件夹下,然后重新安装cosmic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先装了cosmic,再放license不能正常工作。)
引用 楼主:

先装cosmic,再放license,在我这里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2012-04-14):
你好我想问一下 我怎么发送邮箱是说没有关联我的邮箱,不知道该怎么设置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C:
这就要在电脑系统里设置好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