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 RAM 中调试为何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0-11-17):
在网上找了很久.很多资料.按照做也不行?!在FLASH中就行;

SOFT:IAR5.5&MDK4.12都试了; ST库为3.4;

仿真器:H-JTAG;JLINK V8;ST-LINK;

网友A:
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

楼主:
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
引用 网友A:

谢谢!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http://bbs.opelc.org/viewthread.php?tid=2254&highlight=%E8%B0%83%E8%AF%95%2BRAM
引用 网友B:

按照做了还是不行:

iar5.5下

JLINK V8下提示:

core is locked-up!

cpu halted

就停止不动了,还是进不了中断!

其它的仿真器:h-jtag,st-link没有任何提示。

不知何意?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先用 别人的工程,调试好了,在看自己的工程设置有什么不一样。

RAM调试就两点:
1.连接脚本,CODE区映射到RAM
2.中断向量,映射到RAM

楼主:
经过两天的研究都成功了!

SOFT:IAR5.5&MDK4.12都试了; ST库为3.4;

仿真器:H-JTAG;JLINK V8;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