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PA精密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求教达人,电路如图,问题是:
R1,R2,R3,正负电源可为任意值,那么QX1 QX2有可能同时开启么,为什么?应该不能吧?
但比如当V1<V2<V4<V5<0时,貌似有电流通路可以让QX1 QX2同时开启啊,错在哪里呢?

网友A:
QX1和QX2不可能同时导通。
精密整流条件是V6=0。由于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在运放的工作范围内总有V2=V6。因此若V1<V2则必V2<V4,而V5由于无源,不可能出现V4<V5。

楼主:
QX1和QX2不可能同时导通。
精密整流条件是V6=0。由于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在运放的工作范围内总有V2=V6。因此若V1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的目的不是“精密整流”,而是为了如何证明
当V1<V2=V6<V4<V5<0时,也不会有2管子同时开启?为什么?

注意到很多书上直接是V1<V6 (而不是V2=V_<V+=V6)时就直接运放输出为V4>0,故QX1开启,QX2截止;V1>V6 (而不是V2=V_>V+=V6)时就直接运放输出为
V4<0,故QX2开启,QX1截止;问题是V1与V2=V_不是一个节点,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还有待商榷。
比如 并不是V1上升到V6值时,就马上会有QX2开启,QX1截止,而是要V1比V6稍微大1个V,而这个V值与R1,R2,R3的值相关

楼主:
。。。没人关心细节?

楼主:
QX1和QX2不可能同时导通。
精密整流条件是V6=0。由于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在运放的工作范围内总有V2=V6。因此若V1
引用 网友A:

呃。。。这里我故意令 V1<V2<0,则是可以出现V4<V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