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芯片资料的时候就是不知道那个BSC在哪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17):
俺的理解是:
    BSC是指设计尺寸(名义尺寸,额定尺寸),供用户制作PCB封装焊盘时用的基准尺寸.由于实际芯片引脚是冲压件,外形尺寸会变形,因此厂方又给出一个偏斜的公差范围,用户在制作每个引脚焊盘时要包容这个公差带.对于较密的引脚,同时还要考虑引脚间的最小间隙是否满足PCB板厂的加工工艺要求. 对于外形来说,BSC指不包括飞边或毛刺的尺寸,这个对画PCB板影响不大.

以下是网上收罗的一些相关解释,供参考.

BSC指没有误差,比如1mm BSC,就是指严格的1mm。
BSC是指基本值,其它还有TYP(典型值),REF参考值,单位一般会在资料里说明。有些说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好像都解释得通
bsc似乎只是备注  表示你的两个引角之间不允许有误差的意思巴  如果有误差的话可能引起很多麻烦
BSC的全称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中心基本距离),一般用在说明IC引脚之间的宽度。
Solution 1:
BSC means "Basic Space Between Center".

The "Drawing Requirements Manual" by Jerome Lieblich (W/C is in compliance with Mil Std 100F) defines BSC as a numerical value that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ly exact size, shape, or location of a feature or datum target; this is shown on drawings enclosed in a rectangle. It i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which permissible variations are established by tolerances on other dimensions.

Solution 2:
"BSC" is short for BASIC. It is a numerical value used to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 exact size, shape or location of a feature or datum target. It is the basis on which permissible variations are established by tolerances on other dimensions, in notes, or by feature control symbols. Basic dimensions are displayed on the drawing enclosed in a recta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