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楼主:
再发一张,焊盘里面有粉红色的线,有知道的,能不能帮帮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焊盘下面有粉红色的圈说明你把底层阻焊和顶层阻焊给打开了,如果有粉红色的线可能是你画板子时不小心画了一笔删掉就可以,我不确定你那个是不是。不过你点击一下工具栏下拉菜单有一个参数选择在参数选择中下方有一个模式,你选第一个忽略障碍即可,肯定好使!呵呵!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线已经连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搞明白。如果是底层阻焊层和顶层阻焊层打开的问题,那么其它的焊盘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但是仅仅只有这一个。

网友B:
做库的时候没有做好

网友A:
哦那就号,我说你那个粉色的圈是阻焊图打开的原因。不是说你的线,线连不过去选忽略障碍就好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该封转是另一同事所画,封装库没有做好,谢谢各位热心人!: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