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放电后的两端电压

楼主(2010-11-17):
一个24V/100AH的铅酸蓄电池经过正常放电没有多少电量后(也就是已经亏电比较多了,但是不是深度放电那种),其两端输出的电压大概还会剩下多少V左右?谢谢

网友A:
电压应该有20多V

网友B:
老tyw在技术交流版面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电池手册 戴维 第3版 996页 292M 高清书签版.pdf》,下载后自己查查。

网友C:
一般应该是20.5-21v之间。

楼主:
请问如果用10A的电流对这种电池进行放电的话,是不是电池两端接一个2.4欧姆的大功率电阻,然后用一个继电器短接10小时就差不多了?

4# 伟林电源

网友D:
最好别这么干,因为很难保证电池容量一定是100AH以上,且一定是充满的,
万一没有充满会把电池放光

楼主:
那一般的放电程序是怎么样的?既能放出大量的电量,也要保证电池不会被完全抽干

网友E:
放电就是用水泥电阻放啊,你要找厂商要他们蓄电池的放电曲线,你想要放多少电,就找对应的电压点就行了,蓄电池不能过放,否则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C:
放电时间是跟储电量成正比的,而且放电电流是有限制的,不能超过电池本身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F:
新手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