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bootlo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7):
有点太初级了哈。。。

SDK下载程序到FPGA时,elf文件在BRAM中的初始化 的选项 有个bootloop,不理解其含义。路过的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类似你电脑开机后会加载一个BOOT ,然后根据BOOT的引导下启动你的系统.

如果你选bootloop,那么也就是给芯片加载一个基本boot,后续的就要靠你手动指令来添加了.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我也学习了

网友C(2010-12-27):
版主说的是bootloader.

bootloop是为了不让空的MicroBlaze乱跳而存在的。
我们知道FPGA是基于SRAM的,LUT和RAM中的内容上电后为未知状态。
MB上电后会读取0x0地址的内容,然后跳转。
0x0的内容默认是未知,如果正好是一些指令之类的,会造成总线卡死或者MB死掉之类的问题。
Bootloop的内容只有一条,就是跳转到自己的地址,那么MB就会运行在一个已知的状态了。需要下载什么程序可以再通过XMD下载。

网友A:
楼上正解,小版向您学习了.

网友D:
:),我向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E: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F(2011-12-06):
学习之
引用 网友G:

又翻旧贴

网友H:
不过还是能加深下印象 也不错

网友I:
呵呵,我当新的看呢,

网友J(2012-06-25):
选择bootloop,意思是initializing the microprocessor with a single-instruction “branch-to-itself” program called “bootloop” 。Bootloop keeps the processor in a known state while it waits for another program to be downloaded to run or be debugged..
手册上说的,toto同学说:
Bootloop的内容只有一条,就是跳转到自己的地址
所以他应该是对的

网友K:
两年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