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17):
书上一段话:信号源源端电阻为Rs,驱动端的源电阻为R0,串联后总电阻为Rs+R0,当这个总电阻等于与之相连接的传输线阻抗Z时,这时候信号分压,真正进入传输线上传播的只有源信号电压的一半。(串联分压)
我不理解的是:怎么会串联分压的呢?除非传输线外壳(传输线有外壳和内芯)与源信号的地端相连而且这里所说的传输线阻抗Z指的就是内芯和外壳之间的阻抗Z。
还有就是驱动端也有个源电阻R0啊,又不是信号源直接接传输线。除非信号源内阻Rs很小,可以忽略。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书上一段话:信号源源端电阻为Rs,驱动端的源电阻为R0,串联后总电阻为Rs+R0,当这个总电阻等于与之相连接的传输线阻抗Z时,这时候信号分压,真正进入传输线上传播的只有源信号电压的一半。(串联分压)
我不理解的 ...
引用 楼主:

不是 Z = Rs+RL,而是 Z = Rs = RL (我理解你的R0 应该是负载 RL)

至于为何是二分之一分压,是因为此时传输线等效为RL。由于假设传输线无损,负载端所得电压模与入端相等,故为二分之一分压。具体内容去看《电磁学》,《电磁波》,《高频电路》等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HWM的回复!
这里的线路结构是:源信号输出信号,其内阻为Rs,这个信号经过驱动器之后与传输线相连,驱动器的内阻为R0.具体图如下:

R0是驱动器内阻,R0与B点之间的线为传输线。

楼主:
B点接的是负载

网友A:
to LZ:

图中未见“驱动”,其只是串入一个电阻。如果是有一级驱动存在,则其输出阻抗就代表了整个前级的阻抗(源阻抗已被折算入内,具体需看驱动结构和参数)。不管如何,先假定驱动的输出阻抗为R0(按你的标识),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Z。设此时负载为RL,如果R0 = Z = RL,则负载端的电压(模)就是驱动源电压的一半(二分之一分压)。

如果仅是串入个电阻(如图),则当 Rs + R0 = Z = RL 时,负载端电压(模)将是信号源电压的一半(同样是二分之一分压)。

网友B:
那么,Rs是什么?
前面说“源信号输出信号,其内阻为Rs”,后面说“R0是驱动器内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Rs与传输线无关,因为与传输线联接的是驱动器而不是信号源。

楼主:
正因为Rs非常小,所以Rs可以忽略。
书上假设的是RL无穷大,这时候传输线中传输的信号只有源信号的一半大。

楼主:
这是刚画的图
绿色的线条表示传输线
书上说传输线上传输的电压只有信号源的一半大,就这里不理解(先假设驱动器内阻与信号源内阻之和等于传输线阻抗Z,负载阻抗无穷大)

网友A:
正因为Rs非常小,所以Rs可以忽略。
书上假设的是RL无穷大,这时候传输线中传输的信号只有源信号的一半大。
引用 楼主:

如果“RL无穷大”(既开路),不能得出“传输线中传输的信号只有源信号的一半大”之结论。此时为驻波,负载(开路)点的电压信号理论上和源信号的模一样大。

网友A:
to 8L:

那个负载可不能随便假设的,不同负载(如开路,短路或恰为Z)其结果大为不同。此地明显为RL = Z,这样将无反射波存在(即为纯行波),故有“电压分一半”之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输线上的电压就是负载电压?书上讲的是传输线上的电压等于信号源电压的一半,不是说负载电压等于信号源电压的一半啊

网友A:
“书上讲的是传输线上的电压等于信号源电压的一半”

如果书上无条件地扯出这句话,则属瞎扯。

对于无损传输线且匹配(走的是行波),则源端和负载端的电压信号模相等但相位不一定相等。如果不匹配,则传输线中存在的是行驻波,其电压信号的模在传输线中的不同位置大小就不一定相同,但呈现周期变化(随位置)。

楼主:
理解了,多谢HWM大侠!

网友C:
特性阻抗: 如果负载是50欧姆,经过传输线后的等效负载还是50欧姆,那么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就是50欧姆. 特性阻抗是一个特性,单位是欧姆,并不是电阻.
对于负载和信号源内阻相等的时候,负载上的功率最大. 这个高中物理经常考. 低频上用欧姆定律很好分析. 传输线上用反射,驻波等等理论也很好分析.
对于忽略不计是不对的,对于负载上只有一半电压是对的,完全匹配的时候,负载和内阻相等,所以只有一半降在了负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