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个20MS幅值5V的脉冲持续时间在1S或者2s的脉冲信号呢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个持续时间20MS幅值5V的脉冲信号如何产生幅值10V,持续时间在1S或者2s的脉冲信号”

不大明白“产生”是什么意思。
楼主可能是要用一个窄而幅度小的脉冲“触发”另一个宽而幅度大的脉冲吧?

楼主:
是啊,但是电路要简单,最好是几个元件就行的,该怎么弄呢?

网友B:
555 电路单稳触发一下。

网友A:
3楼:
用单稳态触发器。4楼所说用555芯片是一种方案,此外CMOS芯片(4000系列)中也有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大侠们,那容值如何考虑呢,555的T=1.1RC,如果是1s的话那么会要求有比较大的电容容值,能达到吗

网友A:
555定时器芯片作1秒单稳态触发器,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然,用CMOS工艺的7555更好,因其输入电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