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S3c2440的SDI接口是否支持SDHC卡?

楼主(2010-11-17):
我看了S3C2440的datasheet, 里边提到:
— SD Memory Card Spec(ver 1.0) / MMC Spec(2.11) compatible
— SDIO Card Spec(Ver 1.0) compatible
目前市面上的SD卡很多都是SDHC卡, 4~32G的, 一般都是SD Spec(ver 2.0)协议的

请问, S3c2440的SDI接口是否支持SDHC卡吗?  无论是在裸奔还是在系统(CE和linux)上, 应该都不能做到让S3C2440的SDI接口支持4~32G的SDHC卡吧?

网友A:
应该支持, 有的开饭板上都说明支持

网友B:
有没有联系方式,探讨一下

楼主:
从国内某知名S3c2440开发板厂家的技术那边和及其论坛得知:

网友C(2010-01-07):
1、SD卡协议是向下兼容的,我试过Kingmax的32GB的卡。

也就是说S3C2440是可以读写SDHC卡,  但是根据SD卡的协议来看,  读写速度相比会慢一点.

SD spec1.0  低速度、低容量   25M    2G
SD spec1.1  高速度、低容量   50M    2G
SD spec2.0  高速度、高容量   50M    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