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调节负载

楼主:
我想实测变压器的输出功率,资料说,逐渐加大负载,让输出电流增加,观察输出电压变化,当电压下降到标称的95%时,此时的电流就是变压器的额定最大电流

我这接线没啥问题吧,变压器上标的24v 4.5A,那可调电阻该选什么规格的?

网友A(2010-11-17):
这个可调电阻,个头不小,额定功率至少100W以上。

既然变压器上已经标注4.5A,你就按照标注使用就是了,为什么还要测一次?
变压器次级电压下降到空载值的95%,不是标称值的95%。另外,这个下降到95%的标准,只适用于一定功率范围内的变压器,更小或更大都不适用。还是以变压器自身标注为准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有的变压器改成了铝线,导致实际输出功率下降,但标称却没变,也就是说,有点虚标了,但这些在使用时候,由于要带直流电机,如果变压器功率不够,导致电机转速偏低,所以要先核实一下变压器,不能因为负载有点变化就影响别的使用,变压器功率大概不超过100w,或许实测只有80w呢,如果实测低了,就要加大变压器容量

网友A:
变压器改用铝线却不改标称容量,那是假冒,不是“有点虚标”。

楼主:
那个滑动变阻器我选的10A,12欧的,这样的功率够了吧,哈哈
体积老大了,大半米长,像**筒一样

网友B:
直接用一个电阻或电机测试,

以认可的变压器电压为参考,对比

网友C:
变压器损耗分为铜损和铁损,姑且不考虑铁损,只说铜损。
对于只有一个原边和一个副边的变压器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原边和副边的铜损大致相等。
因为铜损主要是绕组的内阻造成的,所以换到电阻上来说,电阻之比应该等于匝数比的平方。
举例,一个220V变12V的变压器,匝数比约为18.3:1,假如测得副边的直流电阻为0.5欧,那么原边的直流电阻应该为168欧姆最为合理。假如偏离这个比例太多,那么可以判断变压器是一个劣质产品。
从上面的电阻阻值也可以大致推算变压器的功率,假如不考虑铁损,那么以变压器铜损占总输出功率的10%计算,(功率损失10%,大致等于电压损失5%)
副边损失约2.5%电压,电压为0.3V,电流为0.6A左右。
折算到原边,原边电流为0.6/18.3=32.8mA,损失电压,U=I*r=5.5V,占220V的2.5%,
副边发热功率P=I*I*r=0.6*0.6*0.5=0.18W.
原边发热功率P=I*I*r=32.8mA*32.8mA*168=0.18W

网友D:
100W的工频变压器,已经不可能用双槽结构的骨架了,一般是分内外层绕制,由于内层散热效差,电密要选小些,又由于内层的周长又要小些,故内层绕组的铜损要晚显较外层小。

网友C:
严重同意8楼PowerAnts,
不过对于初学者,要一步一步的来嘛,没有第一步,推导不出来第二步。
另外,7楼的计算是错误的。
按照7楼的计算,功率确实是小了10%,但是铜损只占5%,另外5%是因为输入功率也同时减小了。
输出功率7.2W,铜损只有0.36W,
实际上,电流应该增倍,达到1.2A,输出功率14.4W,铜损1.44W.

楼主:
这样测容量,变压器应该接的阻性负载,不能用感性负载测吧,领导不同意买那大滑动变阻器,太贵,四五百呢,让我用电机当负载,加大电机轮子的负载来让输出电流增加,我觉得这样的感性负载测的容量不合理

网友A:
11楼:
你们领导是对的。用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与用阻性负载来测量变压器容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变压器不是传递有功功率,而是传递视在功率。也正因为如此,变压器容量不可以用瓦为单位,应该用伏安为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决定还是用电炉丝来做吧,2000w的,大概24欧姆,栓根软铜线滑动,当滑动变阻器,这样更简单了

网友A:
13楼:
这样测,意义不大。
变压器内阻变大(使用铝线),容量变小,其不良后果有二:一是变压器发热增加,二是电机启动困难。所以应该用你的电机实测,接上电机并使电机带额定负载,看启动是否正常(曾见过变压器容量太小合闸后电机只嗡嗡响但转动非常缓慢不能达到额定转速)。若能够正常启动,让电机带额定转矩负载,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变压器温升。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使用而不必增加变压器容量。

楼主:
恩,楼上说的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