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呢?

楼主(2010-11-17):
想用5V单片机,控制12V直流电机正反转,电路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A:
直流电机需要正转反转,可以用继电器,也可以用H桥(全桥)。

网友B:
简单的有继电器切换的,要速度控制的用L298这类,或者MOS桥。网上直接搜索

网友C:
请问这个H桥电路来接12V直流电机是否可以,
pwm端接单片机,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D:
PWM是用来调速的,不需要调速就不需要PWM,直接用H桥即可。看懂H桥的电路原理就该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A:
4楼:
此图是否能够控制12V直流电机,要看是多大功率的电机。汽车上的12V电机,电流可达数十安培,显然这个电路不能胜任。

楼主:
我也找到了这个图,
电机就是几十mA的小电机,一分钟400多转,这个图的原理对吗?

网友E:
利用三极管,然后通过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继电器,消化库存

网友F:
汗啊,怎么说也是学过运动控制的,竟然把H桥式电路都忘了

网友G:
这个图貌视可以,但其实并不好,电流大三极管会烧毁。
四个桥三极管工作在不饱和的状态,功耗较大。
不饱和分析如下:Q13为例:假定Q13饱和,则e极~=Vcc,如果e=vcc,则b应该=Vcc+0.7V,
b>vcc?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明前面的饱和假设错了,那就是不饱和了。
在看Q15,也假设饱和,则e=~gnd,那么b应该=gnd-0.7v了,g=负压?那是不可能的,说明
假设错了。

网友H:
无论是用继电器还是三极管,都是将直流电机的输入电源极性进行调换。
如果切换速度要求不太高,用一只双转换接点的继电器比较恰当。呆会画个图看看。

网友H:
附图:只包括正反转控制,未包括停止和允许旋转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麻烦给张三极管控制的电路图,继电器手头没有,三级管倒是很多,

要消化库存

网友I:
三极管的H桥~~~

网友J:
专门直流电机驱动模块LMD18200

网友K(2011-05-12):
4楼的电路图不得行,太小管子带不动,太大管子受不了。

网友L:
4楼的H桥足够楼主的小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