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使用后的求助

楼主(2010-11-17):
我用阻容降压来限制进入LED的电流大小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 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希望大家解释下

为啥U3A和U7A的差不是U4A的值呢

同样道理 为啥U2A 不是U12A和U6A的差呢

这个不是太明白

网友A:
因为串联的电容和电阻上电流相同,但电容和电阻两端电压相位不同。
不同相的两个电压,不能代数相加。
这是交流电路中的基本常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 将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立马看书去 将忘却的知识补起来

楼主:
因为串联的电容和电阻上电流相同,但电容和电阻两端电压相位不同。
不同相的两个电压,不能代数相加。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U2A的值不是U12A和U6A的差

但是在电容前的相位应该是一致的吧(电阻R2两侧的相位一致吧)
那为啥U3A和U7A的差不是U4A的值呢
由于之前没有做过交流电路方面的内容 大学里学习的也忘记了很多 所以只能一边复习 一边求指教了 麻烦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