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延时极限?

楼主(2010-11-17):
对于现实中的每一根传输线来说,都存在或长或短的传输延时,波形一般表现为源信号波形的上升期间出现一个小阶梯(暂时称为“阶梯时间”),这个阶梯的时间就是传输延时的2倍(包括反射波的延时),那么这个阶梯时间要满足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证信号传输不出错呢?

楼主:
给个图说明一下阶梯时间
图中红线波形可以明显看到阶梯时间
图中的还算是情况比较好的,因为阶梯出现在整个波形高度的0.9倍左右,基本不影响高低电平的判断,当源阻抗和传输线阻抗一致时,这个阶梯就会出现在整个波形的0.5倍高度,这时候就很有可能影响高低电平的判断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阶梯时间与整个信号频率之间要满足什么关系才能保证信号传输给后级时,后级判断不出错。

楼主:
书上讲:当印制线上的信号传输和反射延时大于信号边沿转换周期时,这条印制线就是电气长的。那么是不是电气长就会导致后级对数据产生误判断?

网友A:
数字信号一般都有“沿时间”——即为上升或下降沿所占的时间,数字系统一般认为此为最小不确定时间。如果由传输线反射信号所形成的“阶梯”比“沿时间”大,则显然会影响到系统对数据的判断(如果系统最大不确定时间就等于沿时间)。但如果将这个系统的判断时间增长,则就不会产生误判断。

网友A:
另外,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做好适当的匹配,以减小或消除不必要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