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电源设计请教maychang大哥

楼主(2010-11-17):
我想设计一个自己平时用的电源模块,体积最好小点,准备提供+24,-24,+15,-15,+9,-9,+5,-5,+3.3,-3.3的电压,准备再加个5V2.5V和1.5V的基准电压源。平时自己用还有就是为明年的电赛做个模块吧。。。以前电源方面的经验也就是单片机的电源设计那都是LDO芯片作的,这次准备直接用220VAC电源。有以下几个问题
1:我的这个模块对输出功率肯定要求不大,推荐一款变压器,体积越小越好。是不是副边输出30多V就可以满足我的上述要求?
2:要力图减小波纹,是电源更加干净,这个再滤波这块给点建议
3:推荐这些方面的书
4:电源芯片也给推荐几片之前就用过2576 7805 1117 34063
5:基准电压源是不是也用IC解决比较好
6:还有没有常用的电压或者改进的地方希望给点建议
7:这个模块坐下来成本大约多少
8:谢谢

网友A:
“我的这个模块对输出功率肯定要求不大”
不大,也需要说说各路是否允许同时工作,最大输出电流多少,等等。10VA的变压器和100VA的变压器,价格差好几倍,体积也相差不少。
你要求的这几种输出电压,都有现成的稳压芯片,那么你是要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线性稳压了?

楼主:
最大输出电流1A足矣。要同时工作
恩 就是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线性稳压

网友B:
自己用用基于线性稳压器比较好,电路简单,可靠性高,变压器功率余量留大一点,去配套市场买个合适的外壳,电压路数不必太多,固定输出的选最常用的即可,其它的基于可调输出。

maychang可是大哥,40后人士,估计比楼主的父母年长。

网友A:
要各路同时工作,那么这个变压器功率可不小。(24V+15V+9V+5V+3.3V)*1A*2,一共112.6W,你的变压器150VA也不够。
这个变压器若是只有一组次级,容量还要更大些,因较低电压由较高电压稳压后得到,效率更低。
所以变压器至少四组次级,每组均为带中心抽头的形式,以供正负输出之用。四组分别供+/-24V,+/-15V,+/-9V,+/-5V。+/-3.3V由+/-5V得到。
学生电源,对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但必须坚固耐用,不怕短路,不怕过载,怎么折腾也不会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晚我后来一想也是,应该加一个可调的,还有有些路数可以去掉。。
那该叫什么好?这可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那个1A是想着一起工作的情况下1A,平时也就给单片机供个电还有用电方便而已。。谢谢你啊
开始翻论坛老底找有用资料

网友A:
6楼:
这种可调输出的线性稳压电源市场上有成品,就叫稳压电源,也有些厂家叫稳定电源。一般除输出电压可调外,输出电流也可调,实际上是限压限流电源。生产厂家相当多,品质良莠不齐。最老牌的可能是大华,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再稳压。较新的有艾德克斯,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电源,使用了单片机作人机界面。
下面是艾德克斯某种此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们实验室也有,但是自己DIY一个更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A:
9楼:
我觉得要是DIY一个超过现有商品的,才有成就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我和你们的差距啊。。。。。;P

网友C:
LZ做个不要做多路的,做一个双路可调更实用

网友D:
多做几个不行吗?也就是多用几个变压器。我们原来电赛的时候就是做几个。。
基准源难道不是用IC做?那性能怎么上得去呀。。

网友E:
建议:
楼主不妨只做一个+-24v输出的A-D电源,其他的都用单独的D-D来做降压处理,这样会更方便。个别的还可以做跳线调压的方式来取得多个电压输出。

网友F:
楼主是研究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准备就只用一个变压器,然后想总线那样挂上去,这样可行么??
有没有像manyang说的那样一个变压器有多个次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的意思是将整个模块分成几小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本。。看着你比较像研究生,哈哈